哪位朋友做过三相交直流标准源

楼主(2015-03-11):
坛里哪位朋友做过三相交直流标准这类产品的?比如深圳星龙,凯弦等公司的主流产品
采用的什么方案呢?FPGA+DDS+功放?还是FPGA+DAC+功放呢?
没有拆过实物,对方案不太清楚,故请做过类似产品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
三相还有直流的?

网友A:
交流标准源?还有三相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标准源?还有三相直流?

三相交直流的意思是既可以输出三相信号,也可以输出直流信号

网友:
Fpga+dac+功放,频率合成现在一般是dds,40-70HZ也可以倍频锁相

网友(2015-04-14):
这种台子我厂里有几个,坏了时拆开看过,很复杂电位器看到很多

网友:
小信号的,还是大功率的电源?

楼主:
功率到不到,30VA

网友B:
dsp 28335? 一种ADI  串行DA  音频上使用的功放 波形合成的点数比较多 据说5万 很多年前拆过 具体型号忘记了 貌似没用到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 28335? 一种ADI  串行DA  音频上使用的功放 波形合成的点数比较多 据说5万 很多年前拆过 具体型号忘记 ...

恩,目前是这么做的,不过没用28335而是用的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