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CAN隔离及其实现

楼主(2015-03-12):
      无源CAN高速隔离器不需要外接电源,这样产品的使用非常方便,这对于工业现场通信的用户来讲,甚至是非专业的CAN设备使用者来讲,具有重要价值。使用隔离器就是要去掉多余的电信号(干扰信号),如果可以无源有何必要使用加一个要接电源的有源隔离器呢?

     随着现场总线的日益广泛的使用,人们逐步解决了简单总线信号的无源隔离,比如RS232隔离,比如4—20mA电流环的无源隔离。现在我们发现了一款型号为BS-CAN的据称世界上唯一的“无源CAN高速隔离器”,适应所有CAN通信软件也无需任何设置。与以前的有源CAN隔离(中继)器相比,BS-CAN实现了无需供电,速率也增加了1倍,从最高150Kbps增加到最高500Kbps、却具有更小的外形,而且价格也降低了。
     CAN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现场总线,有各种通信速率等规程,比如CAN1.0、CAN2.0A/B。一般普通CAN隔离中继器需要通过软件或者硬件跳线选择通信规程、波特率、格式等等。这种无源的CAN隔离器不需要进行任何设置,支持所有规程所有格式。包括所有转换参数,比如“速率”、“数据位”、“附加位”等等。另外CAN为半双工通信方式,由于接收与发送都是用同样的信号线所以通信时要进行接收与发送的切换,本产品均无需收、发控制信号!只用到CAN-H、CAN-L信号即可,加上独有的内部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软件!。
    作者现场测试了无源CAN高速隔离器的功能。我们使用通用USB-双路CAN转换器。将转换器的2路CAN分别接到BS-CAN的两边CAN端子上。将波特率从最低5K到最高500Kbps都进行了CAN信号的收发测试,发送的数据立即从BS-CAN的一侧传输到另外一侧,几乎瞬间就立即显示接收数据结果,我们更改不同的发送数据再测试都没有误码。
    专业人员向我们表示,BS-CAN不仅是世界唯一无源的CAN高速隔离器,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小的CAN隔离器,只有DB-9/9转接盒大小。我们看到的实物就是与485A型RS232/RS485转换器是一样大小的。外形上的区别在于BS-CAN的两头都带接线端子。由于使用了超低功耗的光电隔离芯片,减少了外围元器件,所以BS-CAN内部电路非常省电。而无源CAN隔离之所以可以实现,就是将CAN信号中的电压和电流“窃”出一部分转换为内部电路的电源,因而不再需要专门的外接电源了。这个就是产品的核心“窃电”技术,变无源CAN隔离这种不可能成为了可能!由于BS-CAN会从CAN信号窃电,因而对CAN信号强度有一定要求,建议不要接终端电阻,另外加BS-CAN后CAN的通信距离会有所缩短。 此次无源CAN隔离器的推出,极大拓展了CAN的应用领域, CAN作为一种普及的现场总线会更加普及。

网友:
电平传输的延时有多少ns?只能过500kpbs,延迟至少是200ns以上了吧,等效于100米左右的线缆了吧,这样原先的网络使用了这个隔离器速度还要更降一步了吧。
跟共模电感的实际效果有什么区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