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方便易用的Wifi信号功率放大芯片或方案

楼主(2015-03-12):
手持机装了个88W8686的模块做Wifi接口。
但现在发现这种模块在室内用用还行,如果在户外,环境稍复杂些,信号就差很多。

已经尝试过把2dbi的天线换成4dbi的,确实有些效果,信号总体上提高了10%。换更大增益的天线,一是担心无法匹配,二是恐怕无法内置。

所以想请教下射频达人,有没有简单易用的信号功放芯片或方案。对功率要求也不高,比88W8686自身大上一两倍就行。
本人射频菜鸟,最好对布线啊阻抗匹配啥的要求不太高的。起码能有厂家的布线建议的

网友A:
RFMD的2.4G前端芯片,集成了PA+LNA+SWITCH,输入输出已经匹配到50欧阻抗了。至于布线,还是自己折腾吧,RFMD不像TI或者NORDIC这么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MD的2.4G前端芯片,集成了PA+LNA+SWITCH,输入输出已经匹配到50欧阻抗了。至于布线,还是自己折腾吧,RFM ...

翻了翻RFMD,这个真是不好下手....

楼主:
bumping...

刚查过RFMD的一些芯片,发现功放的输入端都是TX,RX分离的。而88W8686模块引出的直接是天线接口
像RF2126这样的芯片,天线输入天线输出,但又只能是TX单向。

不知有没有天线输入天线输入,但内置自动收发开关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