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解算只用互补滤波可以吗?

楼主(2015-03-12):
不考虑航向角的话

如题,首先我们使用要使用互补滤波,把角速度积分得到的角度与加速度计算出来的角度进行计算,得到的就是我们的预测的倾斜角(俯仰角和横滚角),这样是不是可以判定我们就已经得到我们的姿态了。

那么请问各位:是否需要其他的算法(四元数)来计算?

只用这个我们算出来的角度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假设机体有一点倾斜,当机体自旋时,只有Z轴陀螺仪有信号,X、Y轴陀螺仪信号为0,但是俯仰角和横滚角都是在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