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逻辑分析仪这采样很不准哪,还是我太二了?

楼主(2015-03-12):
使用的STM32F103的SPI通信,速度为18M。

逻辑分析仪里面设置采样率是50M,如图:

发现这个采样率设的不一样,逻辑分析出来的结果完全不同,如果采样率设置偏低了,还能理解,因为香农定理,但是假设我设置为上限200M的采样率,结果也是错误的。

暂且不管,50M采样率能够正确出结果。

但是,发现逻辑分析仪只将单片机输出的MO信号解析正确,而SPI外设的出SO解析的基本全部是错的,发现数据位和时钟没有很好的同步上。

如图:

MO输出了一个0x05

SO输出的0x05被错误的解析成了0x04了

但是,我将SPI外设的输出值全部通过串口输出,结果都是对的。只是在逻辑分析仪里面是错误的。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照理1万块钱的周立功仪器,不该这么水,难道是我太二了?第一次使用逻辑分析仪呢。

网友A:
SPI插件 的设置问题,我以前好像碰到过,时序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插件 的设置问题,我以前好像碰到过,时序没设置对

兄台,你这个图是为我这个问题设置出来的吗?感觉很奇怪啊。

你看我设置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的SPI外设是23K256的SRAM数据存储器

网友:
具体的你自己查看吧,我以前做mpu6050的时候测试过,开始也出现你的问题,后来修改设置好了的好像

网友:
SPI的模式

网友:
直接CALL老周售后,给你回答的一清二楚

网友:
试试不同的模式选择?
以及勾选 Time-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