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使用NFC来存储配置参数,各位觉得如何?

楼主(2015-03-12):
之前的产品多是采用输入设备或通信接口设置。
麻烦而不通用,打算使用NFC作为新的方式,用手机或PDA设置,
这样可以方便地实现全系列产品,诸位觉得怎么样?

网友:
话说现在蓝牙挺火。谁还用PDA啊,现在拿个手机基本都有蓝牙,NFC可就不一定了。还要看什么产品,数码消费产品还是蓝牙好。考虑安全和功耗,NFC好,怎么老想打KFC……

网友:
挺好的方案

网友:
用NFC不错啊,配合移动app的扫描启动,用户体验也好。

网友:
我也在一个板子上画了,还没有开始写程序。

网友:
有个问题:NFC被用户意外抹掉怎么办?

网友:
st有现成的方案  m24lr04 双接口eeprom  一个iic一个iso15693

网友:
奥微也有双界面方案

网友:
AS3953 spi转iso15693

网友:
国内的复旦微也有

网友:
1.NFC可读写的芯片不便宜吧,比蓝牙贵好几倍
2.蓝牙较NFC要普遍多了,NFC在手机上应用都是热闹一会儿,然后就不怎么用了,米3有NFC,米4就直接去掉了
3.但是现在iPhone加入了NFC功能了,貌似NFC又要火一阵子呀

网友:
楼主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蛮好的,赞一个

网友:
复旦微的:nfctag spi接口 2-3元,我刚刚拿到样品,14443a的读写芯片,小于10元,单纯设备来说比蓝牙还是便宜。

网友(2020-04-28):
ST25DV04K-IER6S3  SOIC-8_150mil      ST网站:0.3美元/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