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6K80的A/D部分寄存器有重名的现象,该怎样设置啊

楼主(2015-03-12):
查了英文版的也一样,有2个ADCON0,2个ADCON1寄存器。正是奇葩啊,我该怎么设置啊?
直接找到寄存器的地址设置又不行。
(viod *)0xF5D = 0x22;   //实际是ADCON0,同名了;1 配置为模拟输入引脚
(viod *)0xF5C = 0x0;    //实际是ADCON1,同名了;0 配置为数字引脚

网友A:
一个是 ADCON   一个是ANCON       D和N  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 ADCON   一个是ANCON       D和N  的区别

,谢谢,我怎么眼睛这么差,没看出来呢

网友:
好大的一个笑话,屏幕看的太久了吧

网友B(2015-07-25):
呵呵,别轻易怀疑xxx, 记得某人说: 显而易见的BUG或ERROR都轮不到我们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别轻易怀疑xxx, 记得某人说: 显而易见的BUG或ERROR都轮不到我们发现....... ...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