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lickEdit 2014 v19.0.1.1 Linux 64位和谐文件

楼主(2015-03-12):
适用于Linux 64位最新版SlickEdit,版本号:19.0.1.1,64位系统。
截图:

软件下载:
目前可直接前往官网下载:http://www.slickedit.com/trial/slickedit
若官网版本更新,导致和谐文件不可用,可以前往我的网盘下载:http://pan.baidu.com/s/1o6r7ClO
和谐文件参考该博文制作:http://zhiwei.li/text/2014/11/slickeedit-2014/
和谐文件下载:

网友:
已测,可用。感谢楼主。

网友A:
有 license 破解的,更和谐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license 破解的,更和谐一些。

我试过那个好像不能破解Linux版本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什么东西没选对,因为我不知道那个Platform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那个好像不能破解Linux版本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什么东西没选对,因为我不知道那个Platform是 ...

我在 pediy 里面下载的最新的,没有任何问题,破解的文件是 vs_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 pediy 里面下载的最新的,没有任何问题,破解的文件是 vs_exe。

我是下载的这个帖子中的那个: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slickedit
错误提示:

我破解了vs_exe的。能不能把你从看雪下的那个分享一下?

网友:
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 ... lickedit&page=5

下载 SlickEdit19_keygen.rar

楼主:
那个和我下的那个是一样的。破解不成功。我确定我替换了破解后的vs_exe。

网友:
你破解完了之后生成 lic 文件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和我下的那个是一样的。破解不成功。我确定我替换了破解后的vs_exe。 ...

你破解完了之后生成 lic 文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破解完了之后生成 lic 文件了吗?

生成了。使用默认配置生成的。
并且将License文件拷贝到了/opt/slickedit/bin文件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生成了。使用默认配置生成的。
并且将License文件拷贝到了/opt/slickedit/bin文件夹了。 ...

权限呢? sudo 拷贝的吗?那么普通用户有读权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权限呢? sudo 拷贝的吗?那么普通用户有读权限吗?

刚刚搞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SlickEdit它是从~/.slickedit/19.0.1/slickedit.lic/var/slickedit/19/slickedit.lic来读取license文件的……

网友:
Fedora也能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搞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SlickEdit它是从~/.slickedit/19.0.1/slickedit.lic/var/slickedit/19/ ...

我用的是 Ubuntu。

破解之后,用 sudo /opt/slickedit/bin/vs 执行一次。然后你会看到非常丑的启动界面,然后导入,这样单个用户就不用了。

然后打包,再恢复回来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 Ubuntu。

破解之后,用 sudo /opt/slickedit/bin/vs 执行一次。然后你会看到非常丑的启动界面 ...

嗯,我当初是直接运行,激活的时候它告诉我权限不够,让我手动将slickedit.lic拷贝到/opt/slickedit/bin文件夹下,我照做了,然后运行它还是让我激活。
不过此时我发现用sudo运行的时候已经激活完成了,然后我用普通权限再运行了一下,在激活界面点取消,然后它提示在~/.slickedit/19.0.1/slickedit.lic/var/slickedit/19/slickedit.lic路径下没有找到license文件,我就手动将license文件放到了该路径下,然后就没问题了。

所以看雪的那个确实是可用的。
然后我给的这个也是没问题的。两者的机理不同吧。
看雪的那个是将公钥破解了,使得我们生成的那个密钥文件能够通过验证。
而我给的那个则直接将密钥验证函数改掉了,使得它始终返回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