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字符串

楼主(2015-03-12):
void delay_js2()
{
                        u8 i;
                        for(i=0;i<250;i++)
                        {
                                         if((S1CON&0X01)!=0)                i=255 ;
                        }

}

S1CON=S1CON&0XFE;
                        delay_js2();
                        recv1_buf[1]=S1BUF;
S1CON=S1CON&0XFE;
                        delay_js2();
                        recv1_buf[2]=S1BUF;
。。。。
一串字符串自能接到第一个字符,第二个就接受不到了

网友A:
不能分两次发吗?可以用两次中断进入?好像没有串口连收的程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分两次发吗?可以用两次中断进入?好像没有串口连收的程序哦。

我要的是一个字符串,一直跳入跳出中断对于我的程序而言很繁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一个字符串,一直跳入跳出中断对于我的程序而言很繁琐

单片机就是这样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就是这样工作的~~~~~~~~~~~

不会吧,你要接受16个字节数据一直从中断里面跳来跳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你要接受16个字节数据一直从中断里面跳来跳去?

为什么不可以?要不然设计中断干嘛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要不然设计中断干嘛用?

你看
我说过单片机原本就是这样工作
他不相信
唉~~~~~~~~~~~~~~~~~~~~~~

网友:
在中断里用switch 语句,想接第几个数据都可以

网友(2016-04-09):
引用 网友B:
你看
我说过单片机原本就是这样工作
他不相信

留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