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官方例程不能正常编译?

楼主(2015-03-12):
今天下载了官网SDK,用MDK5.12打开目录F:\Freescale\KSDK_1.1.0\demos\hello_world\mdk\twrk60d100m下的hello world 例程,但是不能rebuild,什么原因。

故障如下图:

已经安装了软件包:

楼主: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路径什么的设对了没,发上来工程,我来试试

网友B:
看上去编译没有错误 可以把工程上传一下 有可能是路径问题

网友:
我这边是可以的,楼主你再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什么的设对了没,发上来工程,我来试试

整个文件夹太大,把工程有关的文件提取出来了,原工程目录结构保持不变,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编译没有错误 可以把工程上传一下 有可能是路径问题

工程上传在6楼了。

楼主:
刚把Kinetis_K60_DFP 升级到1.3.0版本
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好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把Kinetis_K60_DFP 升级到1.3.0版本
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好奇怪!

升级程序后工程的包含环境可能发生了变化 所以编译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程序后工程的包含环境可能发生了变化 所以编译就成功了

MDK没提示什么原因引起不能编译,让人无处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没提示什么原因引起不能编译,让人无处下手。

搞定了没 ?

楼主:
搞定了,应该是版本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SDK要求的开发环境要很新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