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铜参数一般怎么选?

楼主(2015-03-12):
如题。

最近在嘉立创打了两次样,都说我的网格铜太小了。不知道最小的网格能够做什么样的参数?

网友A:
Grid size< Track width 即可,嘉立创说的有可能是你的覆铜间距太小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去  PROTELL 99--》 Design rules --》clearance constrain--》object kind--->polygon设置成20mil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id size< Track width 即可,嘉立创说的有可能是你的覆铜间距太小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去  PROTELL 99-- ...

我的是在这里设置吗?

网友B:
JLC最小要求都填1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最小要求都填10mil

都是10mil 那就没有网格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10mil 那就没有网格了吧

看图上标注的这个尺寸指的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上标注的这个尺寸指的哪里

刚刚 在软件里面试了 都是10mil 没有网格,所以才问的

网友:
很少用网格敷铜!

网友C:
铺铜尽量铺成实心铜皮,如果确实要铺成网格,其网格间距≥0.254(10mil),网格线宽≥0.254(10mil)

网友:
以前遇到过由于板材质量不好,铺成实心铜过波峰焊接时无法排气,会造成局部铜皮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铺铜尽量铺成实心铜皮,如果确实要铺成网格,其网格间距≥0.254(10mil),网格线宽≥0.254(10mil)

我的线都是 布完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线都是 布完了的

这个线宽也需要1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