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自主飞行定位设计一学期计划概况

楼主(2015-03-12):
课题:四旋翼飞行器目标定位设计研究

目标: 实现飞行器的自主飞行、悬停、定位功能。

时间:2015,03 ——2015,12

阶段1: 2015,03 —— 2015,07           目标:实现飞行器自主飞行,悬停

阶段2: 2015,08 —— 2015,12           目标: 实现飞行器的目标定位

阶段1计划:  310 —— 325,  任务:完成知识点的积累,弄清楚所涉及的知识点;

                   326 ——  531,  任务:完成程序,调试通过;

                   61   ——  715,  任务:整体调试,协同遇到的问题。

网友A:
就是说,建立空间坐标,然后将X.Y.Z和速度等数据通过指令传给飞控,飞控自动选择最佳路线飞到指定位置去?

网友B:
我也正想这样做呢,只不过我是用来做毕设。

网友C:
比较关心空间定位如何实现?需不需要布置参考点?

网友:
自己正在DIY四轴

网友D:
难点:悬停
解决办法:空间位置反馈
解决办法的难点:如何获得空间位置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点:悬停
解决办法:空间位置反馈
解决办法的难点:如何获得空间位置反馈? ...

认为悬停的难点是对于自主姿态确定,以及姿态姿态的稳定,对于空间位置认为应该是导航方面的难点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悬停,用摄像头,图像定位

网友D:
悬停的概念,我理解为,不人工干预飞机,飞机几乎停留在一个位置。
所以,悬停,就代表着已经实现了空间定位。
姿态的稳定!=悬停

网友:
跟着看看,自己做了都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想这样做呢,只不过我是用来做毕设。

我也是毕设,还有大概10个月时间,关键是导师还有项目,时间根本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建立空间坐标,然后将X.Y.Z和速度等数据通过指令传给飞控,飞控自动选择最佳路线飞到指定位置去? ...

不是,控制指令目前计划的只是几个启动、停止指令,飞行器是自主飞行的,关于目标定位,拟采用设置关键点的方法进行定位,关键点是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关心空间定位如何实现?需不需要布置参考点?

需要,但是计划布置的参考点是坐标点,目前常用的定位方法有三种:1,基于视觉图像的定位导航,,2,基于激光测距仪的定位导航 3,GPS定位,这个技术相对其他两种算是成熟的了,我想用的也是GPS定位导航,目前只是计划阶段,还不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停的概念,我理解为,不人工干预飞机,飞机几乎停留在一个位置。
所以,悬停,就代表着已经实现了空间定 ...

可能理解的不太一样

我理解的悬停1、在确定的XYZ坐标点(仅是坐标点定位方法)位置上保持平衡,这里的平衡并不是绝对的稳定,而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的震荡稳定,区域范围有精度要求决定;

                 2、在上面的这个位置上,飞行器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姿态,而这个姿态的稳定,我认为是难点,因为这包括: 飞行姿态的确定以及控制,怎么说,就是对于姿态的稳定,常用的有 方法1,阻尼器 2,增稳系统 3,控制增温系统,

                        而对于姿态的控制一般是对于纵向姿态和横向姿态采用PI分角控制。

个人认为,对于空间位置的反馈可以通过测位模块来实现位置的确定(自建坐标系的需要自定义坐标内容),但是难的还是在姿态的确定以及控制上

请指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理解的不太一样

我理解的悬停1、在确定的XYZ坐标点(仅是坐标点定位方法)位置上保持平衡,这里的平 ...

理论是一道道的。。。我这听的有点晕
总的来说
悬停,需要获得飞机相对地面上某一点的位置关系
这个比飞稳要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是一道道的。。。我这听的有点晕
总的来说
悬停,需要获得飞机相对地面上某一点的位置关系

呵呵,也感觉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是一道道的。。。我这听的有点晕
总的来说
悬停,需要获得飞机相对地面上某一点的位置关系

唉……连续几天看这个东西,头都大了……个人习惯把东西有框架性的理解了再做,有理解的不对的,请指教一下,能少走不少弯路……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连续几天看这个东西,头都大了……个人习惯把东西有框架性的理解了再做,有理解的不对的,请指教一 ...

建议你走一步再说下一步,大方向有了就行,先飞稳,在悬停,这个是对的吧
先搞定飞稳在说悬停
悬停搞的理论很充分了,发现飞稳这个完不成,不就吹了。。。。
所以,一步步来

网友:
目标:实现飞行器自主飞行,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走一步再说下一步,大方向有了就行,先飞稳,在悬停,这个是对的吧
先搞定飞稳在说悬停
悬停搞的理 ...

恩,对的,飞都飞不稳更别说悬停等功能了,谢谢那您的指导!!不过在下一周的时间内还需要看一些理论的东西,我的理论基础太薄了,动起手来都不知道该从哪下手,那种感觉很纠结啊………………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对的,飞都飞不稳更别说悬停等功能了,谢谢那您的指导!!不过在下一周的时间内还需要看一些理论的东 ...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