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地图怎么实现的实时路况

楼主(2015-03-12):
高德地图的实时路况显示的很准,谁知道通过什么原理实现的?

网友:
你用他的软件,就会上传你当前的位置及速度

网友A:
一条马路上如果没有使用高德地图的汽车  路况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挺奇怪的

网友:
向交管局购买实时信息,路上头顶拍照的就是用来拍流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条马路上如果没有使用高德地图的汽车  路况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挺奇怪的 ...

目前,提供路况服务的公司主要三家,世纪高通,北大千方(收购了原来的掌城),九州联宇。他们给百度地图和google地图这些路况数据的应用商提供数据。路况的采集主要的模型就是浮动车模型,也就是用GPS记录浮动车的速度和方向,然后根据道路匹配计算出路况。目前主要的浮动车都是出租车公司提供。

还有一些成本较高的路况采集方法就是地感线圈、测速摄像头,这些数据一般都在国家部门。
一种相对比较成本高的方式,就是定点上报,也就是在固定的地方有专门的上报人员或者设备来实时上报路况。
传统的路况信息检测方法,就是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安装地感线圈、测速雷达和视频监测工具,这些装置主要是来检测道路的占用率、车流量、车速等传统的路况信息。
基于GPS的路况信息监测,这种方式主要就是依赖于出租车上的GPS。像广州的出租车上的GPS终端,每隔一定时间(10s~30s)就会向监测中心发送一次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车辆的位置信息,然后购买这些信息的使用权即可

楼主:
你用他的软件,就会上传你当前的位置及速度

他怎么分辨是车载还是行人?用户是步行还是在车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他的软件,就会上传你当前的位置及速度

他怎么分辨是车载还是行人?用户是步行还是在车上? ...

可以和周边的对比,统计上可以滤掉的,毕竟步行的是少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他的软件,就会上传你当前的位置及速度

他怎么分辨是车载还是行人?用户是步行还是在车上? ...

可以取那段路上,一段时间内的出现的最大速度做参考,

还可以根据目标在一段时间内的运动速度变化判断是车还是人。

然后综合大量的样本,就可以得出结果了,

大数据这两年搞的挺火的。

网友:
同等  也想知道

网友:
好像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基站统计手机的数量来判断拥堵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提供路况服务的公司主要三家,世纪高通,北大千方(收购了原来的掌城),九州联宇。他们给百度地图 ...

那这么说出租车少的地方实时实时路况就 不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么说出租车少的地方实时实时路况就 不准咯

你看过年时候百度地图上高速公路路况就很实时,那时可没有出租车跑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么说出租车少的地方实时实时路况就 不准咯

上面说了,出租车仅仅是方式之一,没说绝对依赖出租车,你不知道高速路况是直接对外开放的吗?http://www.02096998.com/                 http://chx.cngaosu.com/gaosulukuang/   付费购买这两个站点的数据使用权即可。

网友:
双向通信有了,剩下是他们后台将多种途径的大量数据融合,评估,模型分析的事。

网友:
好像现在很多地方交管部门都提供实时路况信息,但是不是需要收费就不得而知了。

深刻记得大年初六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从广西进入广东行至罗定路段的时候,百度地图提示罗定至云浮严重拥堵,没错,快到罗定高速路口的时候,LED显示屏提示前方严重拥堵,请下高速走324国道。

结果证明百度数据是对的,在我下高速后后面的一小时,这段路才缓解一点。

现在高速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探头,恐怕很多人心慌慌的,它不仅仅是测速,还是监控流量的,这个很好计算,比如A点为进口,B点为出口,这段距离为X米,限速100KM/H,则正常通过时间为T。现在都可以识别车牌(不然区间测速怎么搞?),如果绝大多数的车辆在时间T左右通过这段距离,不用说,这段路是畅通的,如果通过时间大于T,设定一定的阈值,就可以判断是一般拥堵,还是严重拥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