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不明白的AD转换

楼主(2015-03-12):
今天拆了一个大屏数码管温度显示器用的STC15W404AS NTC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丝印 43P1Q2A,HC14,NTC经过电阻进入这个芯片外围接有CBB103电容,示波器测芯片输出有随输入变化的频率信号进入STC15W404的P5.5脚,P5.5脚也是芯片内部比较器+端,比较器-端作普通IO口驱动数码管了,不知道这个频率信号进入P5.5后单片机是怎么处理的,通过频率信号作AD转换的应该需要定时计数器配合才能完成,搞不清楚这样做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
   74hc14 吧!

网友:
连个型号都不会看,那是74HC14

网友A:
根据频率算电阻 根据电阻算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频率算电阻 根据电阻算温度

频率算电阻这个我知道但是频率信号进入P5.5是怎么计算频率呢?这个脚又不是计数器

网友:
去看看积分法AD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