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1602液晶显示输入数字实验

楼主(2015-03-12):
用89S52单片机写了个驱动1602液晶显示输入数字程序,大家看看如何简化if部分代码。如果需要输入数字10位以上,if代码会很长,
是否必须这样写?另一个问题,想把显示的数字读出来放到一个数组里供其他函数调用,这部分还没有思路。也不知如何写?

这个程序运行是这样的。初次加电,1602液晶第1行显示“please input dat”,第2行首列显示数字1。有两个按键,SW1移动光标,SW2
调数字。本程序是4位数字输入。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O P2

uchar code TAB[]={"1234567890"};
uchar code TAB1[]={"please-input-dat"};

sbit SW1=P0^0;
sbit SW2=P0^1;
sbit lcdrs=P3^7;
sbit lcdrw=P3^6;
sbit lcden=P3^5;

void delay();     //延时
void write_com(); //写命令
void write_data();//写数据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void main();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lcdrw=0;
lcdrs=0;
delay(5);
P2=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
lcdrw=0;
lcdrs=1;
delay(5);
P2=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lcd_init()   //lcd初始化
{
write_com(0x38);//两行显示
write_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main()
{
uchar a=0;
uchar n=0;
uchar k=0;//光标

lcd_init();
SW1=SW2=1;
write_com(0x80); //第1行1列
for(n=0;n<16;n++)
write_data(TAB1[n]);
write_com(0x80+0x40);//第2行第1列
write_data(TAB[a]);
while(1)
{
  if(SW1==0)
  {

    k++;
        delay(10);
        if(SW1==0)
        {
         if(k==1)
         {
          while(!SW1);
          write_com(0x80+0x40);//第2行第1列
          write_com(0x0f);
         }
         if(k==2)
         {
          while(!SW1);
          write_com(0x80+0x40+1);//第2行第2列
          write_com(0x0f);
         }
         if(k==3)
         {
          while(!SW1);
          write_com(0x80+0x40+2);//第2行第3列
          write_com(0x0f);
         }
        }
         if(k==4)
         {
          while(!SW1);
          write_com(0x80+0x40+3);//第2行第4列
          write_com(0x0f);
         }
            if(k==5)
         {
          while(!SW1);
          k=0;
          write_com(0x0c);//光标关闭
         }
        }

if(k==1)
{
if(SW2==0)
  {
  delay(10);
  if(SW2==0)
  {
  while(!SW2);
  a=(a<9)?a+1:0;//若i小于9则a=a++,若a>=9则清除为0
  write_com(0x80+0x40);//在d第2行第1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_data(TAB[a]);

  }
  }
}
if(k==2)
{
  if(SW2==0)
  {
  delay(10);
  if(SW2==0)
  {
  while(!SW2);
  a=(a<9)?a+1:0;//若i小于9则a=a++,若a>=9则清除为0
  write_com(0x80+0x40+1);//在第2行第2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_data(TAB[a]);
}
}
}
  if(k==3)
{
  if(SW2==0)
  {
  delay(10);
  if(SW2==0)
  {
  while(!SW2);
  a=(a<9)?a+1:0;//若i小于9则a=a++,若a>=9则清除为0
  write_com(0x80+0x40+2);//在d第2行第3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_data(TAB[a]);
}
}
}
   if(k==4)
{
  if(SW2==0)
  {
  delay(10);
  if(SW2==0)
  {
  while(!SW2);
  a=(a<9)?a+1:0;//若i小于9则a=a++,若a>=9则清除为0
  write_com(0x80+0x40+3);//在d第2行第4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_data(TAB[a]);
}
}
}
}
}

网友A:
LZ这代码的问题是在按键的扫描上,可以参考下坛里的状态机写法,1602的驱动代码太繁琐了,太多dela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代码的问题是在按键的扫描上,可以参考下坛里的状态机写法,1602的驱动代码太繁琐了,太多delay了 ...

谢谢指点。有时间会试一下。

楼主:
关于新建数组存储显示的号码问题有盆友可否指点下。
比方说想新建一个TAB2[4];数组存储液晶屏显示的数字。这个数组是空的,仅设定数组里有4个元素(或者更多),如何使新设定数组里的元素是你液晶屏输入的数字(字符)。用for(a=0;a<4;a++),TAB2[a]=TAB[a];不行。本人觉得单片机神奇,遂爱好,业余研究,请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