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的帮选一下,GPS和3G模块,基于OPENWRT

楼主(2015-03-12):
公司要做一个3G联网和GPS定位的产品,没啥太大要求,联通3G,运行OPENWRT系统,核心板有了,不知道用哪个模块,没特殊限制,做到一个板子上就行,显得集成度高,高大上吗,之前用的USB的3G模块,没有GPS,现在想都加上,麻烦做过的给个建议,多谢

网友A:
华为、中兴好像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中兴好像都有。

gps倒是好弄,主要是3g,不知哪个型号用起来方便点

网友:
MF226 MF206A MC509

网友:
用openwrt的系统通过串口连过MG323 GPRS 模块,稳定。3G不知道了,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OPENWRT 核心板的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2015-06-08):
3G=mu509  gps=blox
注意mu509的电源要最大可以3A的
gps定位模块当然选blox,质量可靠

网友C:
最近也在弄,LZ选用什么CPU?RT5350?AR9331?
3G模块确定了吗?能放些资料?

网友D:
这边有5350以及7620的核心板。有兴趣么

网友:
MU609已经集成了GPS

网友E:
一般情况下 3G模块都会集成G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边有5350以及7620的核心板。有兴趣么

不知道你的量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WRT 核心板的型号是多少啊

RT5350的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 3G模块都会集成GPS的

选SIMCOM了,内置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弄,LZ选用什么CPU?RT5350?AR9331?
3G模块确定了吗?能放些资料?

还没做好,你需要什么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的量够不够

5350就vocore这个开源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做好,你需要什么资料

3G 模块的资料,有木有,
我不打算用USB的,那种结构不好弄,想用MIN-PCIE的 不知道硬件怎么接

网友:
那个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G 模块的资料,有木有,
我不打算用USB的,那种结构不好弄,想用MIN-PCIE的 不知道硬件怎么接 ...

华为的MU609,我有电路

楼主:
SIM5320,3G模块,封装可手焊

网友:
有一些3G模块是内置GPS的,具体的记不清了
这样还能剩下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5320,3G模块,封装可手焊

哈哈 我用的也是这个。我一开始选中兴,结果那个GPS不能用,问他们技术说要几十分钟,搞得我很恼火。果断换SIMCOM  现在定位10S就差不多了,户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华为的MU609,我有电路

可以共享吗?还是有偿提供?

网友:
用过的都可以出来分享分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共享吗?还是有偿提供?

你要我就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