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奇葩问题,这水表怎么读数?

楼主(2015-03-12):
前天一抄表工到厂,新厂第一个月运行,说我10天用了9kt水!求此水表说明书,arad lxl-80。
下图为底数,是多少?

楼主:
上图了。求助!

网友A:
不是003361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003361么?

这是底数,10天后变成了12331。。
吓屎了。。
核心焦点是最后一位是不是小数?

网友B:
正常来说小数会用红色标出的,你这表下一次是一个指针,是*0.1,所以不是小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底数,10天后变成了12331。。
吓屎了。。
核心焦点是最后一位是不是小数? ...

表盘上6和1之间不是有个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小数会用红色标出的,你这表下一次是一个指针,是*0.1,所以不是小数 ...

此为工业用dn80表,不可与家用相类比,但我也不懂,上面最后一位飞跑,下面那x0.1动也不动。

网友:
右下角那个小指针是x0.1,所以3361应该是整数。
不用水时观察一下表走不走,或许哪里地下漏水了不知道,这种很容易忽然就地陷了。

网友C:
放几桶水看一下水表的指针怎么转就差不多能猜出来了。

网友D:
什么厂10天9kt,这得排多少

网友E:
做表的飘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为工业用dn80表,不可与家用相类比,但我也不懂,上面最后一位飞跑,下面那x0.1动也不动。 ...

ARAD官网没找到LXL字头的型号,不过看类似的表盘,显然上面的是立方米,下面三个指针分别是x0.1 / x0.01 / x0.001,看上去和家用表没啥区别。
如果立方米最后一位数字飞跑,而x0.001动也不动的话,你的表应该是坏掉了。

不过你的表好像多了点东西,难道红色箭头指的位置表示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几桶水看一下水表的指针怎么转就差不多能猜出来了。

连多个管路,无法测,全关影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AD官网没找到LXL字头的型号,不过看类似的表盘,显然上面的是立方米,下面三个指针分别是x0.1 / x0.01  ...

新表,arad也算业界大碗。坏的可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厂10天9kt,这得排多少

我们就是冲个地洗个厕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表的飘过

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AD官网没找到LXL字头的型号,不过看类似的表盘,显然上面的是立方米,下面三个指针分别是x0.1 / x0.01  ...

查万能宝,总结出lxl-80表示两端法兰,管径dn80的意思 。

网友:
10天9000吨,一天900吨水,这得多粗的管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万能宝,总结出lxl-80表示两端法兰,管径dn80的意思 。

嗯,估计LXL-80是按国内标准命名的。
看表盘和WSTsb系列很像,就是多了个红色的东西。你看看下面三个小指针平时动不动的,如果不动,很可能真的是红色箭头表示小数点位置(刚好后面三位小数),下面三个小数位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估计LXL-80是按国内标准命名的。
看表盘和WSTsb系列很像,就是多了个红色的东西。你看看下面三个小指 ...

没见动过

网友A:
如果没动那估计真是后3位是小数了,10天用9吨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多个管路,无法测,全关影响太大。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动那估计真是后3位是小数了,10天用9吨还是比较靠谱的。

可那么大管径的表没理由只有3个整数位吧?能够用么?要是大点的用量,几百吨一两个月不就翻了一圈了?

网友:
6和1中间那个是小黑点吗?那个会不会是小数点?

网友:
中间那个红十字转么?下面3个指针一动不动应该是表坏了吧

网友:
大表示数是有规定位数的,不可能只有三位

网友:
可以自己统计一下,下面用的大概多少水,差太多,可以直接报自来水公司

网友:
放点水自己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那么大管径的表没理由只有3个整数位吧?能够用么?要是大点的用量,几百吨一两个月不就翻了一圈了? ...

那要么就是表坏了呗,如果最后一位是吨的话起码得一两米直径的管子才“飞跑”得起来吧。

网友:
这个太夸张

网友:
这么高级的表,是不是小数点自动移位的?
新表三位整数,当到1000吨时,那个大的红色箭头就自动向右移指一位,要是这样,还真比较高级。

网友:
看了下资料,那个指针不是显示小数位的,可以看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DQj9UdCWxHbWVUpZUmq

再一个应该可以咨询下  武汉阿拉德水表有限公司

网友:
即使是小数点 你用900吨也是够牛逼的

网友:
装俩表,就不操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了。求助!

求助了,买个拍照好点的手机,对焦准一点。

个人估计是上面读数就是吨数,下面的指示是小数点后面的。属于直读式表   一般吨下面是红色,吨数是黑色。

漏水了,去查查。     反正冲厕所,那么里面加点染料进去看看。
-------------------------------------------------------------------------------------------
水表计量单位为立方米(即吨)。1立方米以下的水表指示数可不查(即红色数字可不读),以本月水表指示数减去上月水表指示数,就得出本月实用水量。水表分为:指针式水表、直读式水表。

指针式水表是十进位累进计数,水表指示数有个、十、百、千四位数(黑盘),计算单位为立方米(吨),立方米以下有1/l0、1/l00、l/1000三位数(红盘)。如下图:

如上图所示读数应为:0768M3

2、直读式水表可从左到右按黑色指示数直读,红色示数可不读。

网友:
水表读数890

网友:
DN80水表的额定流量40m³/h,过载流量80m³/h,
1分钟过载流量为1.3m³/Min,第一个 个位数 1分钟 走1个数字多点。
所以不会出现1m³的位置飞跑的现象,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水表有问题,可以向自来水公司提出,自来水公司会派遣维修人员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