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贝儿童车LB-8858改造

楼主(2015-03-12):
上周给宝宝在某宝上用了近800大洋,买了一台小宝马汽车。

这个小汽车优点不少,首先就是好看,其次就是有缓启动功能,并且看中了它的摇摇车的功能。

但是拿到这个小车后,就有一个非常讨厌的问题。

只要重新上电,喇叭里面就发出超大的声音,“欢迎使用爱贝儿童车,请系好安全带”之后接着就是模拟汽车启动的轰鸣。由于声音非常响,每次给小汽车上电,宝宝都吓一跳。
于是,打算进行改造,将这个声音消除或者减小。

尝试了关小声音,发现无济于事,启动的时候根本不管你设置的音量,即使已经设置好的音量,在重上电之后直接丢失,SD卡上的MP3歌曲必定是用最大音量播放 :(

询问商家,回复是“不能消除”

怎么可能?算了,还是发挥我们的动手能力,拆!!!

最后终于找到了控制喇叭的电路板,后面就好说了,从喇叭的功放芯片向前依次找。
喇叭的功放芯片型号是XPT8871,向前就经过电阻电容连接到一个主控芯片。

看来只能从这个芯片入手了。查询资料后,发现该芯片的1脚,是nSC管脚,功能是控制是否休眠的。
经过实际测试,如果nSC是0V,正常工作,如果nSC接VCC,则静音。(奇怪的逻辑)

芯片的管脚6是VCC,管脚7是GND。

再看一下这个芯片的电压范围,哇塞,蛮大的,可以支持从1.8V-5V 均可以工作。于是选择ATtiny24A芯片(主要原因是手上有这个芯片)

于是编写简单的延时程序。

程序功能很单一,一上电,立刻将 nCS 管脚置1,将喇叭静音,延时一个时间后,将该管脚置0,解除静音。

用秒表掐了一下时间,这个声音的总耗时是18秒,因为使用的是AVR内部时钟,所以将程序延迟设置为23秒。

下面是简单的延时程序
--------------------------

#include <iotiny24a.h>

//8Mhz内部RC震荡延时Xus
void delay8RC_us(unsigned int time)
{
  do
  {  time--; }
  while(time>1);
}

//8Mhz内部RC震荡延时Xms
void delay8RC_ms(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0)
  {
    delay8RC_us(1000);
    time--;
  }
}

//8Mhz内部RC震荡延时Xs
void delay8RC_s(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0)
  {
    delay8RC_ms(1000);
    time--;
  }
}

int main()
{
   // PA0
  DDRA=0x01;  //定义为输出
  PORTA|=0x01;  //输出 H  不出声

  delay8RC_s(23);  // 延迟23秒

  PORTA&=0xfE;  //输出 L  正常出声
  while(1);

}
---------------------
下面是HEX文件
--------------------
:020000020000FC
:1000000029C020E00150104002301207D8F70895AF
:1000100029D0802F912F04C008EE13E0F2DF019762
:10002000082F092BC9F7E2E020C01CD0802F912FA8
:1000300004C008EE13E0ECDF0197082F092BC9F785
:10004000F2CF01E00ABBD89A07E110E0EEDFD898C2
:10005000FFCF11C00FEA0DBFC0EA0BD0F2DF01D015
:10006000F8CFF7CF9A938A93089599818881CE0F1C
:08007000089501E00895FFCF9F
:0400000300000000F9
:00000001FF
----------------------
用PROGISP程序,经过台式机的并口烧写芯片,程序如下:

并口连接方式,最好并口和芯片管脚中串一个1K或者2K的电阻,以保安全。

烧写程序后,用杜邦线连接测试,我经过了3次试验,成功了。

之后将芯片焊接好,再用热熔胶粘到电路板上。

哇塞,世界一下安静了。

之后安装遥控器电池,发现遥控器的电池槽宽度太小,无法放入正常的15mm直径的电池。用卡尺量了一下,足足少了2mm。(这是谁设计的,塑料开模偏的也太多了点吧)

再次发挥动手能力,将电池槽的侧面挡板的中心挖空,电池终于从容不迫的放进去了。

但是遥控距离比较近,大约4米左右,好短的距离:( 好在是宝宝坐的,反正不会距离宝宝很远,忍了。

现附上遥控器的芯片图片, 芯片是 TX-2B。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B:
遥控果断换315呀。

网友C:
看到这个想到有的电动自行车,每次打开电源都会说“欢迎使用智能数码一键通电动车” ,声音和电动车的报警声音差不多大,也是醉了,如果是我的车子,如果不能设置消掉这个声音的话,我宁可把喇叭线剪掉

网友D:
国产车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E:
用分立元件也很好解决呀。五个电容,一个电阻,两个三极管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用分立元件也很好解决呀。五个电容,一个电阻,两个三极管就ok了。

说错了,是5个电阻,一个电容

实际再补充多一个电阻更好。附图

网友F:
音量问题,在功放芯片前加个5K欧姆的电位器,可能更简捷些;
电池仓窄,用普通电池还可以,碱性电池就很难了。说来是个笑话:第一个设计外壳的人可能拿的普通电池测绘的,偏窄了;我所知道的,后面仿制的人都是拿前人的外壳作样本,结果一个接一个的窄了。
遥控器一般可以10多米远。只有4米的原因主要是车上的灯光、音响有大量的电磁干扰。那些LED灯的闪烁是PWM波。可以给灯电源线加个开关,白天户外开灯也是浪费。这些灯的效率也很低,就是12V电源串电阻接不足3V的LED 。
   TX-2B , 遥控器的专用编码芯片。

网友G:
rc延时比较便宜 呵呵

网友H:
喇叭上面接一个可调电位器不是更简单?声音大小还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错了,是5个电阻,一个电容

实际再补充多一个电阻更好。附图

你好,请问这个是延时电路吗?

网友I:
朋友:你这样改宝马4S不给保修呀!

网友:
牛逼,电工就是好啊,随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朋友:你这样改宝马4S不给保修呀!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J:
→_→咋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K:
直接在喇叭前面串个电阻最方便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L:
楼主买车的连接给我  我想买一辆给娃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是啊,那是必须的。怎么说也学了几年的编程啊。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会被老婆看不起滴。哈哈

网友M:
楼主你的爱心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果断换315呀。

这个不懂:)不知道315是什么,不过我知道消费者权益日是315 *^_^*

对于宝宝车,这个距离足够了,毕竟就是宝宝坐,我们都不会距离宝宝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想到有的电动自行车,每次打开电源都会说“欢迎使用智能数码一键通电动车” ,声音和电动车的报警 ...

拆,从喇叭倒着往前追,找到功放,再往前找,要么在功放上做文章,要么在功放输入信号上做文章。

我们不能改原有的程序,但是将这一段声音静音还是没有问题:)

楼主:
有段时间流行什么单片机模拟USB通讯,搞了搞。后来发现不值得,CPU就处理通讯了,之后就放弃了。
所以就剩余了几个芯片,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发现AVR的可用电压好宽,刚好和功放电压匹配。
也就是说,只要功放可用工作,单片机就能工作。而且无需晶振,无需复位,可用说是为这种情况量身定制似得。想想,好像能从2V到5.5V都能工作的单片机好像不多。也许多,我只是不知道:)

网友N:
单片机大材小用了,简单的RC即可,或555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车也就只能这样了

做工还真不错,好重,快递员搬到我家累的哼哧哼哧的。我看到这样大的一个纸箱,觉得不重,等我真的搬的时候才发现,我一个人都拎不起来。

因为这个有摇摇车功能,就是超市门口的那种功能,拆开发现里面的方管挺多,怪不得这样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错了,是5个电阻,一个电容

实际再补充多一个电阻更好。附图

用分立元件,首先不好焊接啊。
如果电压瞬间掉电(就掉电了1秒),那么470uF的电容电要经过470K的电阻进行放电,这可是470uF电容,要经过470K的电阻放电,估计1秒钟难以掉太多电压,我没有算,但是我感觉放电估计要蛮长的时间。
但是如果是单片机就能立刻重启了,就可以再次进入静音状态。但是这个电路可能难以再次进入静音状态。
另外,470uF的电容,我认为应该会比较大,会比较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量问题,在功放芯片前加个5K欧姆的电位器,可能更简捷些;
电池仓窄,用普通电池还可以,碱性电池就很难 ...

电池仓的狭窄很可能是你说的这样,抄了也应该自己测试一下啊。大不了改一下模具啊:(
车上的LED灯就是串联电阻经过总开关后连接到电池。而且看了一下,不少灯呢,当然完全没有用到PWM

灯光改起来比较简单,等过段时间再改吧:)弄不好再搞个单片机,让LED小灯闪啊闪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呀  用阻容配合就可以解决啊

阻容配合的话,由于电容的放电也有延迟,如果掉电1秒钟的话,可能静音功能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rc延时比较便宜 呵呵

便宜是便宜,但是由于电容的放电也有延迟,如果掉电1秒钟的话,可能静音功能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喇叭上面接一个可调电位器不是更简单?声音大小还可调。

这样也不错,可以直接将所有的音量降低。比较好的方法:)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_→咋感觉有点浪费

还好,之前用了一下,后来不用了。已经躺在小盒子里面1年多了。应该算是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在喇叭前面串个电阻最方便

我同意,串连一个电阻最简单,当时没有想到,只想设法静音,所以改成静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买车的连接给我  我想买一辆给娃

我买的汽车连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409060868
记得,一定要选择双驱动轮(后面俩轮都驱动),如果要是单驱动轮(就右后轮驱动)前进的时候小车会向左偏

我选的是“【白色】旗舰版(摇摆+缓启动)”  价格798元

网友P:
电工的世界就是不一样啊,申请让厂家给点打补丁的费用勒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能说我家买的那个sb长虹电视也是这样吗,开机声音巨大,半夜家里有人睡着了,根本不敢开好不好 ...

电视估计要改比较麻烦了,但是用串电阻的方法肯定可以解决。

如果要是用单片机控制,可以从耳机入手,开机之后,模拟电视插入了耳机,耳机插入之后,电视就绝对静音了,之后模拟按音量减小按键,模拟按压多少次(这个要测试),之后将模拟的耳机移除,电视应该就能安静了:)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开机时候的电视广告声音(我的电视也有,是海信的什么广告词,好像说的还是英语,没有认真听过),如果是广告声音,在设置里面可以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的爱心爆了。。。。

下一代啊,不能让宝宝输在起跑线上嘛 当然爸爸也不能输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单片机大材小用了,简单的RC即可,或555电路

RC 电路反应可能不够,没有测试过,假设断电了1秒,不知道RC电路能反应过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工的世界就是不一样啊,申请让厂家给点打补丁的费用勒

好方法,厂家应该让我做做改善嘛:)
我会想方设法把广告播放出去。每次开机后,延迟不定的时间再广告。NND,就是整死你们这群电工:)电工嘛,干脆将喇叭拆了算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RC 电路反应可能不够,没有测试过,假设断电了1秒,不知道RC电路能反应过来不。 ...

电容并联二极管放电,参考单片机的RC复位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汽车连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409060868
记得,一定要选择双驱动轮(后面俩轮都 ...

网友R:
电工的动手能力是必须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从喇叭倒着往前追,找到功放,再往前找,要么在功放上做文章,要么在功放输入信号上做文章。

我们不 ...

不是我的,要是我的早拆了
每次听到他那电动车的声音我都一阵鸡皮疙瘩

网友S:
俺也想给小外甥 买一辆
不过逛了很久的淘宝没找到合适的
想找个底盘高点的
要不老家路面坑坑洼洼的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俺也想给小外甥 买一辆
不过逛了很久的淘宝没找到合适的
想找个底盘高点的

所有的这种小车,估计坑坑洼洼的路都走不了:(
门口有一个门槛,大约有3cm高,这个车都爬不上去,所以,如果是坑坑洼洼的,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的,要是我的早拆了
每次听到他那电动车的声音我都一阵鸡皮疙瘩

看来只有忍。。。
要么哪天把他的喇叭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工的动手能力是必须滴...

那是!必须滴!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容并联二极管放电,参考单片机的RC复位电路

是这样的?

网友:
并联在电容上。
可以试试取消三极管,直接用RC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