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块电源,双路独立1.2-30v、2A

楼主(2015-03-12):
不废话上图:
1.2V到30V输出
输出加高速电解滤波。

网友:
旋钮太大了把

网友:
输出滤波电解的耐压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
30V是有点低....

网友A:
既然有电压表就没必要用这种旋钮了

另外输出电容没必要加这么多吧,主要又不是虑低频,加这么多也会导致电压调下来很慢

另外这种用开关电源作为前级的电源,输出最好接个地或者通过电阻接地,否则Y电容的漏电流很可能把一些敏感元件搞坏

网友:
顶 明白看得懂 没自己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电压表就没必要用这种旋钮了

另外输出电容没必要加这么多吧,主要又不是虑低频,加这么多也会导致电 ...

另外这种用开关电源作为前级的电源,输出最好接个地或者通过电阻接地,否则Y电容的漏电流很可能把一些敏感元件搞坏

这个要改进,准备对地加电阻,现在有个60V的瞬态二极管对地

网友:
旋钮挺个性,第一次见到

网友:
为什么我手机上老是看不到图

网友:
楼主 你固定东西用的哪个 叫胶是什么啊?

灰色的那个

网友:
刻度指示同输出电压数值不能取得基本一致,两个多圈电位器的使用价值被打了很大的折扣。

网友:
这种旋钮叫什么

网友:
挺好的   这旋钮挺大

网友:
图呢?没看到。正入门开关电源。

网友:
2A电流,用5000uF电容,理由何在?

网友:
旋钮在哪买的?有链接吗?

网友:
这开机冲击电流得让2596短时保护了吧

网友:
楼主手工了得啊,不过这么多输出电容真的好吗,输出电容的ESR、容量跟电源控制环路稳定性密切相关,并非容量越大越好、ESR就一定越小越好

网友:
不懂,学习中。希望楼主指教。

网友:
输出这五个电容真的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