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710服务器装系统找不到硬盘怎么办?

楼主(2015-03-12):
前几天买的R710到了,动手安装黑群晖,结果提示找不到硬盘,面板上6个SAS口的槽都试过还是不行,于是用WIN PE启动,在win8 PE下,也是找不到硬盘,然而在win8 PE的设备管理器里看到DELL PERC 6/I阵列卡驱动正常,没思路了。
没用过服务器,这东西需要什么设置才能认SATA盘么?网上说这服务器是可以兼容STAT的啊。

网友A:
看手册,上面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上面有详细介绍

淘宝买的旧机器,没有说明书,刚才鼓捣了一阵子,在开机时按照屏幕提示进阵列卡设置,把一个硬盘设置成虚拟盘,似乎好使了,正在安装,等结果。

楼主:
安装黑群晖成功,等整理一遍上教程。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服务器多少钱吖?神马配置?
带PCI-e  x16 ,插个显卡画图爽不爽呢?

网友:
需要在阵列卡里配置好RAID,分出逻辑盘来,系统再加载正确的驱动就能认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i的阵列卡只能支持2T的硬盘。楼主应该加点钱换700的阵列卡。

我记得有一个版本的6i不能做raid 5的,楼主 ...

不打算做raid,等回去看看设置行不行。对服务器这东西真是不大懂,就是买回来改群晖用的。
其实花几百元买个1150平台的服务器主板,上个I5的U,上个4口千兆网卡做聚合,上黑群晖DSM5.1,就和国外售价约3000美元的DS3615xs差不多了,因为DSM5.1就是使用的DS3615xs固件,做NAS的话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服务器多少钱吖?神马配置?
带PCI-e  x16 ,插个显卡画图爽不爽呢? ...

这服务器的配置的双E5630 CPU,算下来是8核16线程,16G DDR3,花了3650包邮如果选2.5寸盘位的R710要便宜700块钱,不过硬盘成本高,而且2.5盘除非是SSD,否则还是担心性能不如3.5的。硬盘就上的普通SATA,没装显卡,买来当网络摄像头的服务器用的,完全是大材小用了,有同等配置的HP和华为服务器,要便宜一千多块钱吧,性价比高多了,买R710纯粹是喜欢DELL的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