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02跑一会儿就进不了串口中断了

楼主(2015-03-13):
      用的是MKE02Z32VLD2型号的单片机,外部20Mhz晶振,串口波特率为57600,开了UART1串口接收中断,禁用了发送中断,采用查询的方式发数据。

      问题是:做了几块板子,发现串口通信不正常,有的跑了十几分钟就没通信了,有的几个小时后才没通信,可以确定没通信后单片机没死机,按按键有反应,能进定时器中断闪个灯什么的,没开看门狗。

      发现问题后,在串口中断里不做任何串口数据处理,只是亮个灯,空读数据,然后在main主循环里熄灭在串口中断里亮起的那个灯。单片机跑起来后开始那个灯会闪,不一定的时间后就不闪了,单片机也没死机。
可以确定是进不了串口接收中断了,非常郁闷啊!

      串口配置:

void UART_Config( void )
{
    UART_ConfigType sUART_Config;

    sUART_Config.u32SysClkHz = BUS_CLK_HZ;                  //总线时钟20MHz
    sUART_Config.u32Baudrate = UART1_BAUD_RATE;             //波特率57600

    UART_Init(UART1,&sUART_Config);

    UART_EnableInterrupt(UART1,UART_RxBuffFullInt);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关闭发送完成中断
    UART_DisableInterrupt(UART1,UART_TxBuffEmptyInt);
    UART_DisableInterrupt(UART1,UART_TxCompleteInt);

    UART_SetCallback(&UART_ReceiveTask);

    /* enable UART1 interrupts */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里的内容:

void UART_ReceiveTask( UART_Type *pUART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 = 0;

    Light_FaultLED(0);    //亮个指示灯

    if( UART_IsRxBuffFull(pUART) )
    {
        temp = UART_ReadDataReg(pUART);
    }
}

      main主循环里就是按键检测,AD采样,清那个指示灯。还开了KBI和PIT中断,没开看门狗。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吧,我已经无计可施了~

网友A:
查查串口有没有溢出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串口有没有溢出等错误

谢谢回帖!
原来有加过测试串口溢出的语句,没有效果~
/* check overrun flag *///防止溢出卡死,空读数据,使之能正常接收数据
    if( UART_CheckFlag(pUART,UART_FlagOR) )
    {
        temp = UART_ReadDataReg(pUART);
    }

网友B:
其他的数据有没有溢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
原来有加过测试串口溢出的语句,没有效果~

有溢出错误 不清错误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数据有没有溢出的?

谢谢回帖!
暂时没找到其他数据有没有溢出的情况,按理说一般有数据溢出也只会造成逻辑混乱,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死机,好像和串口中断搭不上边啊,但是现在能观测到的基本功能正常,也没死机,就是进不了串口中断,好苦恼哇~
我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溢出错误 不清错误位?

我按手册上的理解,如果串口溢出,只要空读一遍接收寄存器就可以清除了

网友A:
仿真器打断点看一下寄存器的值 包括中断使能和串口其他错误位等等 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打断点看一下寄存器的值 包括中断使能和串口其他错误位等等 都看看 ...

正在试,等它停掉好痛苦啊~
而且Keil 5不给力,不稳定,敲代码时经常崩溃,仿真时有时无响应,好坑人啊!
真是遇到了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串口收不到数据时,外部晶体是否震荡正常。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串口收不到数据时,外部晶体是否震荡正常。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 ...

好的,稍后汇报结果!
漫长地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串口收不到数据时,外部晶体是否震荡正常。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 ...

串口收不到数据后,晶振正常,20MHz嘎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
暂时没找到其他数据有没有溢出的情况,按理说一般有数据溢出也只会造成逻辑混乱,最糟糕的情 ...

是否存在硬件上的干扰呢?

网友:
不要光查串口,看看其它的地方是否影响了中断,最好把其它的全屏蔽掉,只留串口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试,等它停掉好痛苦啊~
而且Keil 5不给力,不稳定,敲代码时经常崩溃,仿真时有时无响应,好坑人啊! ...

你可以用KDS试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各种尝试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试,等它停掉好痛苦啊~
而且Keil 5不给力,不稳定,敲代码时经常崩溃,仿真时有时无响应,好坑人啊! ...

keil5这么不济么?

网友D:
你只留串口中断其他功能都关了,看看串口中断正常么
这样找是串口问题还是其他引起的问题,如果是其他的一次添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留串口中断其他功能都关了,看看串口中断正常么
这样找是串口问题还是其他引起的问题,如果是其他的一 ...

Keil 5确实感觉不如Keil 4稳定,关闭文件标签容易卡死,还有那个代码提示功能有时有有时没有
正在逐步关闭单片机的其它模块功能进行比较测试,漫长的等待啊...

网友E:
哪能确定单片机不进入Receive中断后,程序还可以正常执行其他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能确定单片机不进入Receive中断后,程序还可以正常执行其他操作吗?

目前来看,进不了串口中断后,按按键有反应,PIT定时器中断能正常控制闪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进不了串口中断后,按按键有反应,PIT定时器中断能正常控制闪灯~ ...

在这种情况下,又进行过单步调试,查看寄存器的各个位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这种情况下,又进行过单步调试,查看寄存器的各个位状态吗?

Keil 5不给力,调到串口罢工的时候,就没响应了,下断点多调试几次有时也会没响应,真是够了!!!
不过经过现在初步测试,有很大的原因是和AD采样计算有关,注释掉后目前还算正常,正在看计算有没有溢出之类的。
还有一点就是让AD管脚悬空,不插采样电路小板时串口挂地快一点,插上采样小板能撑好久,最终还会挂掉~
AD采样计算这块程序已经作了类型转换等严防溢出处理,看起来AD这块的程序还有问题......

网友(2015-05-27):
引用 楼主:
Keil 5不给力,调到串口罢工的时候,就没响应了,下断点多调试几次有时也会没响应,真是够了!!!{:cry: ...

你有没有设置嵌套中断优先级?
现在确定是ADC中断影响了串口接收中断吗?

楼主:
今天来结贴,问题应该解决了,跑了好多天未出现问题!
结论是和我写的程序计算溢不溢出没有关系,是官方提供的串口接收例程有点问题,串口接收容易溢出,但是中断里加溢出判断好像没有作用,以下是目前使用的解决方案:
1.一开始将PIT0定时中断里的语句提到main主循环里根据标志位处理,中断里只剩置标志位语句,测试没发现问题。以为该问题解决,先这样跑着吧,但是毫无理由PIT0中断能干扰到串口接收中断彻底进不去的地步!
2.后来另外一同事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发现串口接收溢出比较频繁,多次尝试,在串口中断里再判断一遍接收是否溢出就可以了,或在主循环里判断也行
   可以这样写:
void UART_ReceiveTask( UART_Type *pUART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 = 0;

    /* check overrun flag *///防止溢出卡死,空读数据,使之能正常接收数据
    if( UART_CheckFlag(pUART,UART_FlagOR) )
    {
        temp = UART_ReadDataReg(pUART);
    }
    /* check receiver */
    else if( UART_IsRxBuffFull(pUART) )
    {

        //这里写串口接收到数据后的处理程序
        temp = UART_ReadDataReg(pUART);
        ...............

    }
    else
    {
        /* default interrupt */
        temp = UART_ReadDataReg(pUART);
    }

    /* check overrun flag *///再判断一遍,防止溢出卡死,空读数据,使之能正常接收数据
    if( UART_CheckFlag(pUART,UART_FlagOR) )
    {
        temp = UART_ReadDataReg(pUART);
    }

}

好了,此贴结贴,各位散了吧!

网友F:
这个感觉是串口接收中断里又被定时中断了,定时中断时间太长,又接收到数据了,你最后又清一遍,要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感觉是串口接收中断里又被定时中断了,定时中断时间太长,又接收到数据了,你最后又清一遍,要丢数据 ...

差不多是这样,或者说串口接收中断里语句太长( 其实也就几行代码),又来数据了没读取,然后就卡住进不去了~
现在定时中断里只剩置标志位一个语句,发送端字节间稍稍延时,保险起见又多判断了一遍是否溢出,数据有校验,数据丢失率可容忍,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