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ubuntu14.04下的utraledit15版的河蟹文件,能否共享下

楼主(2015-03-13):
哪位有ubuntu14.04(or linuxmint 17)下的utraledit15版(uex)的河蟹文件,麻烦能否共享一下!先谢了。

网友:
试试用notepad++

楼主:
貌似notepad++没有linux原生的程序啊。。。。

网友A:
网上只能收到老版本的  另外可以使用sublime或者v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只能收到老版本的  另外可以使用sublime或者vim

老版本安装了启动不起来,只有新版本能够启动,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notepad++没有linux原生的程序啊。。。。

刚看了一下,确实是。Notepad++ is a free (as in "free speech" and also as in "free beer") source code editor and Notepad replacement that supports several languages. Running in the MS Windows environment, its use is governed by GPL License.

楼主:
找到一个版本可用,附河蟹文件

网友:
Ubuntu用eclipse好了,比其他任何一种编辑器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