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一个绿色文件夹加密工具,要求具有以下功能

楼主(2015-03-13):
  1) 绿色版
  2) 比如说在U盘中的文件夹,临时解密后突然拔掉u盘,下次U盘插上还是需要密码才能解密该文件夹

   我现在找的几个都是临时解密后,突然拔掉u盘,它还是未加密状态,除非正常关闭加密软件才会锁定文件夹!

网友A:
《极品私人密盘》一款人性化,专为拥有大量机密的用户设计的密盘软件.
轻轻松松点击"新建密盘",然后选择空间建立盘,这样就可以创建一个需要密码的密盘。

软件具有界面豪华、稳定易用、功能强大和兼容性好等特点。
您可以在硬盘上建立无数个密盘,密盘名字任你改.
可以直接往个人密盘里下载文件,随便编辑处理观看里面的文件。
可以把空间提供盘上的文件或文件夹直接转移密盘内。
用户只需将文件存入密盘,操作完后将密盘关闭,程序就会自动将密盘中的文件加密,
别人无法打开,杀毒程序也无法访问,既方便又安全,真正的个人文件保险箱.
绿色软件,安装卸载100%无残留。

使用方法:

新建密盘:打开软件,点击“新建密盘”即可。
导入文件:在密盘上单击右键,选中“导入文件”
安全设置:点击“软件设置”-“个性设置”-“安全设置”
设置运行密码:点击“软件设置”-“运行密码”即可

网友B:
文件夹临时解密后,软件上界面上应该就是显示该文件夹已解密的状态,而软件内部也应该记录该文件夹已被解密,按照楼主的要求,这个软件还得有监视文件夹是否正常关闭的功能。

貌似这个有点难。。。。。。

网友C:
试下这个..免安装 单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这个..免安装 单文件

  这个不行的,我已经用过不行的几种就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品私人密盘》一款人性化,专为拥有大量机密的用户设计的密盘软件.
轻轻松松点击"新建密盘",然后选择空间 ...

这个软件连u盘都不识别,只认硬盘,也不能实现楼主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夹临时解密后,软件上界面上应该就是显示该文件夹已解密的状态,而软件内部也应该记录该文件夹已被解密 ...

是啊!其实这点反而很重要

网友D:
我一直在用TrueCrypt,能实现LZ的要求,也是绿色的,只是不更新了,作者说这软件不安全,让用Bitlocker。

网友E:
Bitlocker win7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用TrueCrypt,能实现LZ的要求,也是绿色的,只是不更新了,作者说这软件不安全,让用Bitlocker。 ...

我下载了几个,都是需要安装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几个,都是需要安装的,不好用!

可以安装,也可以绿色释放,区别只是绿色释放的不能加密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tlocker win7自带的

这个不需要密码也可以恢复啊参看下面链接,不安全!

http://www.ithome.com/html/win7/7247.htm

网友:
宏杰加密可以

网友:
瑞星加密盘挺好的 就是不支持64位系统 挺可惜的

网友:
试过WiseFolderHider没有

网友:
TrueCrypt挺好用的,可以把加密文件复制备份,绿色版,可以把加密文件和软件放到U盘的,以前是看到以下描述才用的:

TrueCrypt是一款免费开源的加密软件,同时支持Windows Vista,7/XP, Mac OS X, Linux 等操作系统。TrueCrypt不需要生成任何文件即可在硬盘上建立虚拟磁盘,用户可以按照盘符进行访问,所有虚拟磁盘上的文件都被自动加密,需要通过密码来进行访问。TrueCrypt 提供多种加密算法,包括:AES-256, Blowfish (448-bit key), CAST5, Serpent, Triple DES, and Twofish,其他特性还有支持FAT32和NTFS分区、隐藏卷标、热键启动等。

软件荣誉
FBI在经过一年的尝试后,还是未能破译被巴西执法机构指控金融犯罪的巴西银行家的加密文件。巴西一家葡萄牙语报纸报道(葡萄牙语),巴西联邦警察在2008年7月展开的Satyagraha行动中,在银行家Daniel Dantas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公寓内收缴了5个硬盘。文章提到硬盘使用了两种加密程序,一种是TrueCrypt,另一种是不知名的256位AES加密软件。在专家未能破解密码后,巴西Z.F.在2009年初请求美国提供帮助,然而美国联邦警察在一年不成功的尝试后,退还了硬盘。巴西现有的法律中不存在强制要求Dantas交出密码的规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需要密码也可以恢复啊参看下面链接,不安全!

http://www.ithome.com/html/win7/7247 ...

注意看说明,恢复bitlocker需要密码或恢复密钥,这两个都没有的话是恢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