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仪检测设备有哪些?

楼主(2015-03-13):
公司做的新产品有脉搏检测这一功能,需要在药监和质监局检测,企业标准里需要注明该功能的参数及检测参数的方法,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检测脉搏功能的方法和推荐的仪器~产品是通过红外LED来测量脉搏的,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不清楚

网友A:
有,FLUKE血氧饱和度模拟仪 INDEX2XLF。模拟脉搏只是其一个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FLUKE血氧饱和度模拟仪 INDEX2XLF。模拟脉搏只是其一个小功能

如何检测呢?方法是什么啊,因为设备是红外测量的方法,那这个仪器可以模拟什么信号呢还是?朋友推荐了超思血样仪,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FLUKE血氧饱和度模拟仪 INDEX2XLF。模拟脉搏只是其一个小功能

这台设备价格多少呢?

网友A:
4W多,模拟指头的血流效果。针对透射试的血氧(脉搏)测量设备。如果你的是红外反射式的,估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W多,模拟指头的血流效果。针对透射试的血氧(脉搏)测量设备。如果你的是红外反射式的,估计就不行了。 ...

是红外反射的方法,所以不知道怎么检测它。。。。但是医药那边说得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红外反射的方法,所以不知道怎么检测它。。。。但是医药那边说得检测 ...

拿医疗许可证是比较难。找懂门路的人帮你们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FLUKE血氧饱和度模拟仪 INDEX2XLF。模拟脉搏只是其一个小功能

是做万用表的那个FLU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医疗许可证是比较难。找懂门路的人帮你们跑吧

关键是好几个功能都和医疗器械有关,必须要有医疗器械注册才行,找代理的话因为是新东西,没有代理愿意跑,都联系了好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做万用表的那个FLUKE?

对的,美国福禄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美国福禄克

我孤陋寡闻了,以为它只做电工仪表呢。。。

网友: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给检测机构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检测手段。2楼说的那个就可以,做一个工装使你的设备和模拟仪保持固定的位置,你只要说我就是用这个检,检验所也同意,也就能出报告了。

网友(2015-12-29):
楼主最后找到了吗

网友:
你是产品要拿去认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