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调试DSP C5416+SST39VF800 烧写应用程序到外部FLASH 上电自...

楼主(2015-03-13):
硬件:TMS320VC5416+SST39VF800,使用8bit的连接方式
购买的一个开发板,不知道怎么烧写到外部FLASH里面,上电自启动,网上一搜,论文一大通,说得不知所云,索性自己整理一份放这里,我是菜鸟,老鸟勿喷!

网友A:
支持一下。网上搜索的论文不会把核心的内容写出来,不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而是怕露怯,让别人知道真实水平。
我用的VC5502+SST39VF800,自己写的代码和烧写程序,弄出来之后就丢哪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网上搜索的论文不会把核心的内容写出来,不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而是怕露怯,让别人知道真实水平 ...

这些人的心态,可见一斑,反正我的态度就是这样,有了就写出来,没有就问大家,我也是刚刚学,以后多多想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网上搜索的论文不会把核心的内容写出来,不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而是怕露怯,让别人知道真实水平 ...

对了,你弄得5502的片子,内部MCBSP怎么配置了呀,我最近在搞这个,头都大了,你那里有例程吗?上传一个让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你弄得5502的片子,内部MCBSP怎么配置了呀,我最近在搞这个,头都大了,你那里有例程吗?上传一个 ...

我没有写MSBSP的程序,只是完成了FLASH烧写,等有时间我会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写MSBSP的程序,只是完成了FLASH烧写,等有时间我会继续研究

你是自己做的板子,还是买的板子?有例程吗?发一份可靠的让我参考一下,我们部门这里就我一个人在搞DSP,苦逼呀,你们部门还有其他人搞过这款DSP吗,C5416,C54X系列的都行,都两个星期了MCBSP毫无进展!

网友:
上电设成从flash启动就可以了,这个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做的板子,还是买的板子?有例程吗?发一份可靠的让我参考一下,我们部门这里就我一个人在搞DSP ...

我是自己做的,我给你找找5502的例程。搞DSP要有耐心,挺过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做的,我给你找找5502的例程。搞DSP要有耐心,挺过去就好了。

好的,好的,谢谢,MCBSP的例程,注释完整些的

楼主(2015-05-25):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做的,我给你找找5502的例程。搞DSP要有耐心,挺过去就好了。

老兄啊,说好的MCBSP例程呢?花都谢了,又开啊!

网友B:
楼主用的ccs哪个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ccs哪个版本呢?

我用的还是CCS3.3,要是不行,你去网上找个CCS2.2(forC5000),遇到什么问题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还是CCS3.3,要是不行,你去网上找个CCS2.2(forC5000),遇到什么问题啦? ...

我的问题是在win7上想要找到一个运行稳定的CCS,从来没有用过CC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是在win7上想要找到一个运行稳定的CCS,从来没有用过CCS。

WIN7 32位 CCS3.3版本相当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 32位 CCS3.3版本相当稳定

已安装CCS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