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弄四层板,厂家说交叉盲孔做不了,什么是交叉盲...

楼主(2015-03-13):
第一次弄四层板,厂家说交叉盲孔做不了,什么是交叉盲?
做过的过孔有top-bottom ,有top-midlayer1的,有top到midlayer2的,有bottom -midlayer1的,有bottom 到midlayer2的,有midlayer1到midlayer2得
哪一种算是交叉盲孔?

网友A:
四层板还用盲孔啊。
打孔也只能是L1-L2,  L3-L4.   L1-L4.

像L1-L3或L2-L4是做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层板还用盲孔啊。
打孔也只能是L1-L2,  L3-L4.   L1-L4.

好象确实。四层是中间隔了厚厚的填充剂,上下两层几乎紧挨着。所以打三层一不小心就打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象确实。四层是中间隔了厚厚的填充剂,上下两层几乎紧挨着。所以打三层一不小心就打透了。 ...

盲孔的做法实际上是先把有盲孔的层做好,然后打通孔,再跟其它的层叠起来。
例如,1-2有盲孔,3-4有盲孔,还有1-4层的通孔,具体做法就是:
1-2层当作一个两层板做了,打1-2层的孔
3-4层当作另一个两层板做,打3-4层的孔
这两个两层板叠起来,变成最终的4层板,再打1-4层的孔。

网友D:
楼主,做盲孔埋孔打样超贵的。除非必要,否则还是建议用通孔

网友:
楼主你是多复杂的东西啊
四层板布不下你可以用6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孔的做法实际上是先把有盲孔的层做好,然后打通孔,再跟其它的层叠起来。
例如,1-2有盲孔,3-4有盲孔 ...

明白,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盲孔埋孔打样超贵的。除非必要,否则还是建议用通孔

板子尺寸给的太小,元器件刚好堆满,只能四层来布线了,板子成本公司无所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尺寸给的太小,元器件刚好堆满,只能四层来布线了,板子成本公司无所谓的 ...

4层板的极限是用3层布线。
无论如何得留一个完整的地层~
而且,4层板盲埋孔工艺的价格可能跟6层板无盲埋孔差不多了,为什么不用6层板呢
6层可以用到3-4个布线层,比4层板布3层线好布的多。
通常用盲埋孔除非是没办法了,在6层8层的板子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盲孔的做法实际上是先把有盲孔的层做好,然后打通孔,再跟其它的层叠起来。
例如,1-2有盲孔,3-4有盲孔 ...

呵呵,根据我看到的资料,盲孔是在板子压好之后统一打的。只不过就是多打半层而已。因此根据四层板的一般压合工艺,通常情况下四层板不能做三层盲孔了。否则是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PS:你觉得工厂会为你那几个盲孔专门压一次板子?不会的。我开工厂绝对会在压好之后控制钻头深度的。所以说内层铜不是很可靠,因为就靠孔壁那一细圈铜连接的。

埋孔则应该如你所说,一层一层做的。要不然没法从外面打孔,就做不了埋孔了。还有,超细的激光孔估计也是特殊工艺沉铜,要不然那么细的孔,化学沉铜工艺我怀疑能沉多少铜进去。

网友:
既然对成本无所谓为什么不用6层板呢,好布好多啊

网友:
可以改成6层板或换板厂。

网友:
还不如用6层,成本差不多,走线也方便

网友:
全部通孔比较省钱

网友:
用通孔吧,没必要用盲埋孔。

网友:
盲孔厂家做很麻烦的,做成穿孔吧,还便宜。
PCB板是一层层对上之后胶合在一起的,所以盲孔不好做

网友(2015-05-21):
JLC做盲孔吗?  也就是L1-L2,  L3-L4.   L1-L4.  做的了吗?

网友:
其实单纯L1-L3或L2-L4的盲孔也是可以做的,但同时包含L1-L3和L2-L4的盲孔,就很麻烦了,也不可靠,厂家说“交叉”的意思,应该就是这种在叠层上交错的打孔,呵呵呵……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妥协一下吧。

网友:
LZ这是连一个方过孔的地方都没有了么?4层盲孔。。。。

网友E:
做个6层估计也比这样打孔便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个6层估计也比这样打孔便宜呀

听你的意思是 6层全通孔的价格比 4层有盲孔的价格更低,请问对不对啊?

网友F(2024-03-20):
引用 网友C:
4层板的极限是用3层布线。
无论如何得留一个完整的地层~
而且,4层板盲埋孔工艺的价格可能跟6层板无盲埋 ...

有的时候用盲孔是为了顶层或底层可以躲开贴片器件的焊盘,并不是为了走线方便,所以跟4层还是6层关系不大吧

网友:
多家层也比盲埋孔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的时候用盲孔是为了顶层或底层可以躲开贴片器件的焊盘,并不是为了走线方便,所以跟4层还是6层关系不大 ...

去看看盲孔的价钱就明白了,为了躲开焊盘,值不值得加那么多钱,哈哈。
我就不信你的板子布局能紧张到那个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盲孔的价钱就明白了,为了躲开焊盘,值不值得加那么多钱,哈哈。
我就不信你的板子布局能紧张到那 ...

不是布局紧张,而是空间需要,完全被限定死了,比如类似EC20那种模块,底下很多贴片焊盘,再比如那种点阵大屏,一面全被占了。从没做过盲孔的板子,这次真是躲不过了,费钱也得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盲孔的价钱就明白了,为了躲开焊盘,值不值得加那么多钱,哈哈。
我就不信你的板子布局能紧张到那 ...

我们以前在pcb上的投入主要是为了花钱,一块样板好几千基本就是做给别人看的,没有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