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PE生成TWR-K22F120M代码为何进入cpu中断

楼主(2015-03-13):
【经验分享】PE生成TWR-K22F120M代码为何进入cpu中断
一,问题描述
         使用PE10.4生成一个关于TWR-K22F120M最简单的程序,不加任何模块,新建工程时候,默认配置后,生成代码,然后导入到MDK5中,发现全速程序运行之后,总是进入到cpu中断,如下图: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进入cpu中断呢?又如果避免呢?
详细内容请查看附件文档.

楼主:
大家使用PE生成TWR-K22F120M代码的时候,需要注意下这个经验分享

网友:
虽然不习惯用pe,还是收藏下,必备万一

网友A:
用PE开发Kenitis纯属开玩笑,编程风格、代码结构和之前的Freescale例程以及KSDK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E开发Kenitis纯属开玩笑,编程风格、代码结构和之前的Freescale例程以及KSDK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 ...

确实,PE就是个大坑,咱们做硬件上来的,很难习惯它的风格
用KSDK吧,ST的固件库的大获成功,已经说明了KSDK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