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segger烧写bin或者hex文件并加密KINETIS系列芯片

楼主(2015-03-13):
大家好:
   1 请教下,如何采用segger烧写bin或者hex文件并加密KINETIS系列芯片。我IAR生成的bin文件在IDE下面按照以下的帖子是可以加密的,但如何在SEGGER下面烧写芯片并加密。我试过好像不行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E4%BA%A7%E6%9D%83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按照《浅谈知识产权保护方法之加密Kinetis K60(方案一)》设置的方式,导出工程的bin或者S19文件,
你可以使用segger中的J-flash功能将bin或者S19文件烧录到MCU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浅谈知识产权保护方法之加密Kinetis K60(方案一)》设置的方式,导出工程的bin或者S19文件,
你可以 ...

是的,问题解决了,按照你的链接我做了,但在SEGGER下面烧完后,要重新上个电再去读就读不出来了

楼主:
如何解决见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