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itis SDK V1.1.0 Voltage Reference操作函数求助

楼主(2015-03-14):
Kenitis SDK V1.1.0关于Voltage Reference的操作函数,在哪里可以找到?有没有参考代码?

楼主:
自顶,等待答案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否把网址发一下?装了KSDK 1.1,目录下面没有fsl_vref_hal.h这个文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否把网址发一下?装了KSDK 1.1,目录下面没有fsl_vref_hal.h这个文件啊 ...

这个网页是SDK里面的帮助文档(由doxygen生成的),你打开\Freescale\KSDK_1.1.0\doc\Kinetis SDK API Reference Manual.html就可以看到。
但是确实没有你想要的,这个就等待 FSL的FAE 继续给出帮助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可以从网页上复制出fsl_vref_hal.h,可是fsl_vref_hal.c怎么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可以从网页上复制出fsl_vref_hal.h,可是fsl_vref_hal.c怎么找到? ...

打开工程后,查找一下此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工程后,查找一下此文件!!!

在KSDK_1.1.0安装目录下找fsl_vref_hal.c和fsl_vref_hal.h,就是找不到,系统是win7。XP下也找不到。如果您找到,能否发一份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KSDK_1.1.0安装目录下找fsl_vref_hal.c和fsl_vref_hal.h,就是找不到,系统是win7。XP下也找不到。如果 ...

找了半天,确实没有,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