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外壳开槽,必须要用激光切割机吗?

楼主(2015-03-14):
1cm*1cm的正方形

网友A:
听说激光切割铝不是很好切,楼主证实一下;线切割可以,就是比较慢而且比较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激光切割铝不是很好切,楼主证实一下;线切割可以,就是比较慢而且比较脏 ...

脏? 擦一擦不就好了啊?

网友B:
多厚的铝合金?
一般不是线切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厚的铝合金?
一般不是线切割吗

2mm厚的铝合金

网友:
才2MM,如果不是压铸的壳子用液压开孔器就行。
找那种C型头的,可以不用先开孔。但是先开孔的一般精度要高一些。

网友:
纯铝的话,激光搞不定。铝合金的话,2mm厚的话我这儿的通快的激光可以切。但肯定比机械的贵。

网友:
可以冲压啊,又快又方便,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激光不行。

楼主说的是开槽。

嗯?是开槽?不打透?那只有用雕刻机了。

网友:
机械刀具,精度很高,切面工整。唯一不足是,倒角有一定的R,非常标准的直角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