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核与DSP核的区别

楼主(2015-03-14):
            架构之争里,arm核、dsp核从一开始的独立到最后的联姻,种种优劣互补,但始终没明白arm核与dsp核的区别在何处,有木有前辈出山讲个明白呢~~

网友:
对异常模式的支持、乘加/乘减指令、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分开、附加的数据总线、浮点运算能力、硬件CORDIC模块等等。

网友:
补充一句,我还不是前辈。

网友A:
dsp应该就是把数字信号处理的一些基础运算使用硬件实现,一条指令完成卷积之类的乘加运算,极大地加快了数字信号处理的运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p应该就是把数字信号处理的一些基础运算使用硬件实现,一条指令完成卷积之类的乘加运算,极大地加快了数 ...

这不是更加类似于asic的做法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更加类似于asic的做法么

其实就是这样,DSP的硬件乘法器 特别是浮点,很多可以在一步就计算出结果。但是ARM如果不带浮点和DSP单元的话就麻烦大了,需要分几步来算出结果。
在大量控制数据需要复杂的算法时候,dsp的运算速度就体现的非常明显了。

这也是为什么做视频处理等的大数据量吞吐,复杂运算需要用DSP或FPGA了, FPGA内部也是集成硬件乘法器,消耗完了就没了,就需要很多逻辑单元来处理,但是FPGA是用多个并行处理单元来弥补单个流水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这样,DSP的硬件乘法器 特别是浮点,很多可以在一步就计算出结果。但是ARM如果不带浮点和DSP单元 ...

学习学习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最常见的计算就是乘加,DSP芯片被设计成一个时钟就可以并行完成若干的数值的乘加计算,大大提高了这种类型数据的计算的效率。ARM就没有这个功能,流水线处理每个计算,如果用ARM来处理这些数据,那么需要在程序里用若干个循环来实现,效率就没有那么高。
DSP跟asic相比,就是它的灵活性强。asic的的运算能力当然不会DSP弱,但asic算法一旦固定,就不容易改了。但DSP就可以随程序修改算法。

网友:
楼主头像好友艺术感

网友:
还有DSP的循环开销小吧。

网友:
ARM是通用的核,DSP是特定的。。。。

网友:
ARM总线结构简单,DSP总线结构复杂。ARM是基于寄存器的操作,所有的操作都需要将数据Load到寄存器中,然后计算完后的结果需要保存的话再Store回去。DSP虽然也是基于寄存器的操作,但在高级一点的DSP中,上述的Load和Store隐藏在流水线中了。虽然ARM的Pipeline级数多的话,也可以将部分Load和Store,和寄存器运算并行处理,但在总体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网友:
都是计算机,没本质差别。ARM就是普通的计算机,DSP就是添加了数字信号处理常用指令的计算机。话说现在差别越来越小,Cortex-M4就支持浮点指令、乘加指令。成本导致细分。

网友:
一看就是混积分的

网友(2015-05-12):
牛与马的区别你清楚吗?

网友:
ARM做控制
DSP做专门的事情

网友D:
这么看arm的优势是什么?便宜?
有没有arm能干,dsp干不了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看arm的优势是什么?便宜?
有没有arm能干,dsp干不了的事?

ARM有的厂商集成外设DSP未必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