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22下用SWD不能烧录,有通过的请进!

楼主(2015-03-14):
MK22FX512用j-LINK调试,感觉接口太大,想用SWD,报出如下错误:

网友A:
J-link可以烧的,我又在Freedom板子上烧过的,你这是自己做的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可以烧的,我又在Freedom板子上烧过的,你这是自己做的板子吗?

是自己的板子,MK22,MK20都不行,不知问题在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自己的板子,MK22,MK20都不行,不知问题在哪了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会出现在芯片本身上,Kinetis MCU是支持Jlink的,
你最好检查一下电路和关于J-link的一些FAQ,是有没有跟你一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会出现在芯片本身上,Kinetis MCU是支持Jlink的,
你最好检查一下电路和关于J-link的一 ...

版主是只连接SWDIO,SWCLK,Vcc,GND吗,reset连接和不连接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是只连接SWDIO,SWCLK,Vcc,GND吗,reset连接和不连接都试过了都不行!

给你一个文档,里面有Debug interface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