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被winserver2003害惨了,intel芯片组自带的raid不能装

楼主(2015-03-14):
帮一个朋友的服务器装系统,服务器他们买了联想thinkserver ts240,
因为他们很多年前(7-8年前)的服务器都是装windowserver2003+slqserver2000,
这次也打算这样装。

这台服务器的intel芯片组自带了raid,为了数据安全,当然用raid1(镜像),
小公司,用不上raid5,再说这台服务器也不支持raid5,除非另外买raid卡。

从bios配置raid1,这个对我来说很容易搞定。
接着安装windowserver2003,2天内试验了无数次,下载了无数次官方各种驱动,也搞不定。

今天下午3点时候,从网上一个地方查到,intel C600/C200系列配置raid后是无法装windowserver2003的,
我这才醒悟,原来我干了2天的蠢事。

没办法,果断换windowserver2008,现在发帖的时候,系统基本装完了!

网友:
你早就该换另一个操作系统试试了..

网友:
呵呵,当时我也刻了三张盘,把TXT驱动都集成进去了,结果还是装不了,重启蓝屏。木办法。那家伙有2012,但是说句实话,我从心眼里BS M$,资源占用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慢。服务器系统CNM占那么大内存干吗?跟现在的WIN8平板一样,占的内存太TM大了。

网友:
当年给dell的服务器装ubuntu10.10的时候,配置完raid也是死活找不到硬盘,后来换12.04就识别了

网友:
哈哈哈,笑死了
过来人,正常

网友A:
装系统的时候有个选择加载RAID驱动的环节,我记得当年我都是用软驱加载的RAID驱动。

网友B:
我记得某些型号的Intel集成Raid是假Raid,一装Vmware esxi就现原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某些型号的Intel集成Raid是假Raid,一装Vmware esxi就现原形了。

不是某些型号,Intel芯片组集成的RAID都是假RA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的时候有个选择加载RAID驱动的环节,我记得当年我都是用软驱加载的RAID驱动。 ...

我这次装winserver2003就是用把U盘做成usb Fdd(容量最多是1.44MB)来,然后用F6加载驱动的,usb fdd冷启动之前就必须插在电脑上,可能intel根本就没出支持2003的raid驱动,所以我死活没试验成功。
windowserver2008安装到某个地方,有个窗口让加载硬盘驱动的,直接支持从U盘读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某些型号,Intel芯片组集成的RAID都是假RAID。

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我很多年没碰过服务器主板了。
7年前在另一台联想服务器(1万元左右)装过windowserver2003,
那台服务器是用非intel芯片组raid的,
不过那台电脑启动比这台慢很多,
启动时,光硬件自检可能就有10-30秒。
这台服务器硬件自检速度很快,几秒以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我很多年没碰过服务器主板了。

不管服务器还是台式机主板都是一样的货色,BIOS只是保存了阵列配置,驱动程序读取配置后骗操作系统是一个阵列,实际的阵列操作都是驱动程序使用CPU来运算的。
所以有独立CPU处理阵列操作的叫硬RAID,靠操作系统自身功能实现的叫软RAID,Intel这种往上骗操作系统是硬RAID,内里还是软件做的叫假RA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服务器还是台式机主板都是一样的货色,BIOS只是保存了阵列配置,驱动程序读取配置后骗操作系统是一个 ...

谢谢,解释得很清楚,学习了。
怪不得这个服务器raid做rebuid操作的时候,系统反应很慢。
以前独立raid卡的电脑,重新做rebuid(同步)操作,系统反应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