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路由器的选择上,大家有经验的说说吧!!~~

楼主(2015-03-14):
是这样的,大概40余人的地方,网是20M的,但是用的是TPlink的渣路由,连接数目大了无线可以连接上,但是只有一部分无线能够访问外部网络,有线的全部都正常,那么问题来了,无线连接数保证不了,这是不是路由器的问题,我是否可以换个好些的路由,在挂接几个无线路由解决下这个问题?
还有是否可以另外升级网络速度搞定这个问题,比如升级到100M

网友A:
主路由也是TPLINK可以的,   主要是出在无线路由的问题上,  无线如果还是TPLINK的, 容易 挂, 要经常重启无线路由.

网友:
wifi用单独的就可以了,先保证有线,我现在这么做的

网友B:
问个的问题,企业路由器说带机量50台,是无线和有线一共50台?还是无线可以带50台?如果总数是50台的话,那么客户端如果超过50台,比如那种上百人的公司是用什么组网的?

网友:
wifi如果用的人多建议用H3C甚至思科的企业级AP

网友:
光纤接入,然后做Qos,这样才能稳定。

网友:
加一个AP搞定。

网友:
用routeros吧,计算机ip锁定.防火墙过滤.地址过滤,流量记录. 再不行就做虚拟接入.

网友:
软路由吧,外加一个H3C,华为,中兴任意一个品牌的AP。AP选择上根据你的分布情况而定,放装型(适合人员密集,多区域),室分型(人员相对少,分布较广)。
TPLINK,玩玩而已,他的东西几百块钱的也就那么回事吧。

网友C:
带不动那么多电脑是因为转发表饱和了。家用路由器路由表通常只有8192条或16384条,而你打开一个网页可能就有30条以上,所以40个人同时上网,一个人通常有100+条,很容易就爆了。现象就是包不再转发。企业的据信没有转发表数量限制,至少我没听说过谁家的企业级路由器有多少多少转发数量。

网友:
多个路由均衡

网友:
路由器
----------
可以用带多个 Intel Gigabit 网口的主板,装一个小的 SSD,路由软件可以跑 pfsense 或别的基于 Linux  路由器软件。可以把多条外线接到路由器上做负载均衡。还可以设置 VLAN.

交换机
----------
管理型,支持 PoE,直接网线到 WiFi AP.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c3voc8900f9#detail

如果还要更多的网线接口,可以再加华为的千兆交换机。

WiFi AP
------------
根据办公室大小确认购买数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交换机到 AP 之间可以用 Cat. 7 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路由也是TPLINK可以的,   主要是出在无线路由的问题上,  无线如果还是TPLINK的, 容易 挂, 要经常重启无线 ...

是的,有线网正常,无线网连接很不正常,经常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的问题,企业路由器说带机量50台,是无线和有线一共50台?还是无线可以带50台?如果总数是50台的话,那 ...

我也是挺好奇,上百人如何组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不动那么多电脑是因为转发表饱和了。家用路由器路由表通常只有8192条或16384条,而你打开一个网页可能就 ...

哟西,你的意思是类似网件这种厂家的600多以上价格路由都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网络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绝对不可以掉线,没法访问或者出错

网友D:
鄙司20人左右,每人算两个终端,我这样两个手机的常年三个带平板电脑4个,开虚拟机5个。。。
用的是TPlink几百块的企业级路由器,目前尚未发现性能问题,仅供参考。。。。
不过,因为采取的是全无线的方案(包括台式机,全部无线网卡,只有打印机服务器和备份用的几根网线是从机柜拖到办公室的),部分机器,尤其是老机器容易掉线(就是无线掉了,再连就回去了),我觉得是机器端的问题。
无线覆盖就是砸钱,我们一个小厂子600平方左右现在良好覆盖的只有一半的区域,剩下一半做机加和装配的反正不用上网,我之前采取方案是把路由器放在整个厂区人员密集区域的正中间了,目前表现良好。
所有网线都是我手打的,包括从房东那里接的入户线70多米,架空都是自己爬梯子弄的,连同网络电话一起整个IT基础只花了不到1K5。
前提是老板说暂时不会再增加电脑数量了。。。

另外,没人下载的时候路由器CPU基本上无负载,集体下载,会满负载,开网页卡,目测T家便宜路由器QOS就是个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鄙司20人左右,每人算两个终端,我这样两个手机的常年三个带平板电脑4个,开虚拟机5个。。。
用的是TPlink ...

我这目前是40人,很快就要扩张到上百了,很怀疑这边网络会很糟糕,所以的提前看看怎么解决掉,还得省钱

网友E:
建议保持目前网络架构不变,因为目前有线不受影响。主要是无线问题那就一般是无线带宽问题,多买几台无线路由器改成同一ssid,可以的话都用有线连接到局域网分布到办公室覆盖面更广,需要的话可以用我们优化过的兔兔飞固件的极路由,149元一台3~4台几乎可以支持上百用户。当然你用户多了,主带宽要扩容升光纤了,主路由目前看100用户都还是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保持目前网络架构不变,因为目前有线不受影响。主要是无线问题那就一般是无线带宽问题,多买几台无线路 ...

你的意思是一个为主路由,其它做为它的中继,设置ssid一样,就是相当于漫游?

网友:
我公司跟LZ的情况差不多,最近新购一路由,是捷稀的,企业级,4000,还没到货。目前用的是美国网件,接入设备太多,卡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保持目前网络架构不变,因为目前有线不受影响。主要是无线问题那就一般是无线带宽问题,多买几台无线路 ...

明白了,买个好点的主路由,然后挂几个无线路由,SSID分别是 公司名1  公司名2 公司名3  这样就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买个好点的主路由,然后挂几个无线路由,SSID分别是 公司名1  公司名2 公司名3  这样就好啦 ...

帮你纠正一下,多个路由用相同的SSID,每天路由用不同的信道。

网友:
routeros软路由

网友:
主路由器绝对要用好的

网友:
看看网吧用什么路由器!

网友:
一般无线路由的无线挂机量不大,2、3十个,上AirPort Extreme,不行再换Aruba之类的企业级无线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