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60+DMA+SPI,上电一会是正常的,过一会就读不到数了

楼主(2015-03-14):
有SPI+DMA 读计量芯片的数据,上电后,是正常的,但过一会儿SPI就没反应了
读不出数,仿真时数据总是上次的,不更新,找不到原因啊。
求高手支招啊

楼主:
大家用的时候都很正常么?明天再去公司看看程序去。

网友:
楼主,请给出更多关于此问题的细节!

楼主:
今天调试,有时,刚上电也会读不出数,大多都是运行一会儿后SPI读不出数的。其他的串口什么的都正常的。

网友:
你这信息量有点少啊

网友:
中断?轮询?

楼主:
查询的,明天改成中断的试试再

楼主:
问题大概解决了,由于是查询方式,在主循环是使用了spi,在中断中也用了spi,主循环的没有读或正在操作时,又操作了spi,y应该是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