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710装黑群晖过程分享

楼主(2015-03-14):
最近干个活,想组建一套低成本的兼容多品牌网络摄像头(含非ONVIF协议的IPCAM)的平台,查了一下资料,方案有两种,第一种是找第三方NVR方案厂家,买他们的软件和服务器;第二种是用NAS产品自带的IPCAM管理软件,QNAP、Netgear、群晖等知名NAS厂家都提供,而且作为第三方,对多品牌不同协议的IPCAM兼容性做的不错,只是软件功能较专业的视频监控系统差一些,不过一般也够用。如果要加入数十个摄像头,这两种方案成本都不低,几万元吧,尤其是NAS厂家的软件需要买摄像头授权,比如群晖的一个摄像头授权就要300元,现在一颗普通国产网络头几百块钱也下来了,真没性价比,但是-----发现有黑群晖的方案可用,因为NAS就是台计算机装了相应的管理软件,低端的有用ARM的,现在大都用X86平台了,网上有安装破解群晖的资源,就是“黑群晖”,最新版是DSM5.1,基于DS3615XS固件的,要知道这型号NAS海淘也要大概2W块钱,而实际的硬件配置并不高,所以自己装黑群晖性价比还是不错的,研究了一番,入手DELL R710二手服务器一台,E5630*2,16G内存,单电源,3.5盘位的(2.5盘位的便宜700),没要硬盘,包邮3650,开箱图如下:

取快递的时候发现是个好大的箱子,勉强能搬动,打开后感觉这货真是太大了,家用的话太占地方,机器外观还好,里面新净,加电的时候被风扇声音吓了一跳,尼玛,喷气发动机啊!还好开机过了一会风扇转速下来就好多了,不过正常工作时噪音还是比普通电脑大多了,接下来装硬盘,开始研究装黑群,需要准备以下内容:
1、XPEnoboot镜像文件
2、Win32DiskImager,用于将上面的镜像文件写入U盘做成引导盘
3、SynologyAssistant软件
4、DSM_DS3615xs的系统安装文件
用Win32DiskImager将XPEnoboot镜像文件写入U盘,做成U盘启动盘,32M容量的盘应该就足够了,将服务器插入至少一块硬盘,然后设置成U盘启动,R710启动很慢,刚买来时默认网络启动,很烦人,进BIOS关掉。U盘引导后到这个界面:

选第一个进入即可,默认几秒钟也会自动进入,然后就是个典型的Linux启动界面:

当最底端出现DiskStation login:时,在局域网内的另一台计算机上安装SynologyAssistant软件并运行,软件会发现一台NAS服务器:

注意:我已经安装完成了,所以状态是“已就绪”,在未安装时,状态是“未安装”,在该服务器上点右键,选安装并导入pat格式的DSM_DS3615xs的系统安装文件就可以安装了,如果顺利的话一会就安装完成了,但是我在安装时提示错误代码38,经查是未安装硬盘,原来DELL的PERC 6/I阵列卡需要设置,开机根据提示按Ctrl+R进入阵列卡设置界面,鼓捣了一番,将硬盘设置成虚拟盘后,装系统就可以识别到硬盘了。安装完成后,在SynologyAssistant软件的服务器上点右键,选“联机”,就会跳转到浏览器的NAS登录界面,输入安装时设置的用户名密码就进入操作界面了:

至此安装完成,安装过程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在设置R710启动方式时费了不少时间。
文件1大家可以去XPEnology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我下的是XPEnoboot_DS3615xs_5.1-5022.3,网站会有一些更新,主要是增加硬件驱动以及修复Bug。文件2Win32DiskImager网上也很多,文件3、4大家去群晖网站下载就行了。

网友:
R720 噪音就很低了,一般情况下几乎听不到

网友A:
不错,能否把安装的文件共享上来呢

楼主:
不知道怎么搞的,最下面几个图片重了,编辑不掉。
补充一下,安装完成后,U盘不要拔掉,每次开机还是从U盘启动,默认第一项进入即可。R710机箱内部有个USB,正好可以用来插U盘启动盘。
群晖的软件是基于浏览器的,所以没有客户端,需要安装其他功能软件的话,建议在群晖网站下载相应pat格式文件后从本机导入安装,用在线安装方式慢得要死。我是需要用Surveillance Station软件,所以NAS功能没细研究,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琢磨。总的来说用几千块钱成本实现我需要的功能还是很超值的,但是对于NAS应用来说实在不需要买这价位的机器,同等配置的旧HP和华为服务器,有十几个3.5盘位,价格还要便宜一千多,而且发现CPU和内存过剩,CPU和内存占用率基本都在1%,浪费啊。如果做NAS,代购个HP GEN8就不错,国外折合人民币一千多,代购下来2000块钱左右,一个月前德国一网站特价160欧,真是良心价 ,现在涨回去了。如果不追求外观,那就更好办了,随便一台电脑就行。
上次阿莫说的R710能不能做RAID5,进设置没搞明白,没搞过RAID,这机器用的是PERC 6/i阵列卡,网上到是有这机器做RAID5的教程,机器里暂时就装了一块盘,也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能否把安装的文件共享上来呢

文件1到这里下载:http://www.xpenology.nl/
文件2见附件。
文件3、4就到群晖网站下就行了。

网友B:
学习了,关注后期的使用情况,软件硬件稳定性,以及功耗

网友C:
买这么好的服务器就跑黑裙有点浪费啊~装个WIN2012,开启虚拟化,黑裙直接跑在虚拟机里,占用很少的资源,剩下的可以加以利用,内存有点小,就目前的配置,开个6-8个win7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关注后期的使用情况,软件硬件稳定性,以及功耗

服务器功耗肯定偏高,噪音还大,不过看平时CPU那可怜的1%占用率,还是选功耗低一点的平台比较好,毕竟性能严重过剩了,淘宝找了一下,有最新1150平台的服务器主板,联想全新C226芯片组的主板才590一片,还有个卖HP的更便宜,买来上个奔腾的U估计就够用。群里有人在NAS里装了SSD,然后用几个网口做聚合传输,速度达到了两百多兆每秒。自己组装NAS性价比比买QNAP和群晖的高太多了,加RAID卡和多口网卡,性能直接和上万块钱的群晖媲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么好的服务器就跑黑裙有点浪费啊~装个WIN2012,开启虚拟化,黑裙直接跑在虚拟机里,占用很少的资源, ...

怕影响SurveillanceStation的功能,所以没用虚拟机,有空我再试试虚拟机方式,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直接在一台服务器上操作摄像头监控软件了,省得再用一台计算器,而且发现看多摄像头监控画面还是很占CPU的,加个显卡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怕影响SurveillanceStation的功能,所以没用虚拟机,有空我再试试虚拟机方式,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直接在 ...

不会有问题的。不知道很占CPU是有多占,正版群晖的处理器都比较垃圾,按道理CPU上应该不会存在瓶颈在服务器上

我比较看好719自带了4个网口,一般2口的居多,不过好像噪声还是比较大,我希望找到即使放在卧室也可以接受的机器。估计机架式的都不行,实在不行海淘个G8吧,微塔的机器倒也不错,起码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问题的。不知道很占CPU是有多占,正版群晖的处理器都比较垃圾,按道理CPU上应该不会存在瓶颈在服务 ...

哦,占的不是服务器的CPU,用笔记本看监控画面时发现CPU占用率一下子到50%了,不过也怪,刚才又试了一下发现CPU占用率又不高了。
之前看淘宝有卖HP ml310e GEN8 V2准系统的,上1150的U,价格一千多点,能上奔腾和E3这类支持ECC内存的U,性价比很高,结果早卖没了,白高兴了,这种单路的服务器估计噪音和功耗都能低不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占的不是服务器的CPU,用笔记本看监控画面时发现CPU占用率一下子到50%了,不过也怪,刚才又试了一下 ...

我有一台E3平台的工作站,全塔式的,Intel的原装散热器,电源风扇也是PWM调速的,一般应用转速很低几乎没有声音。
现在就是在纠结于性能和噪音上,服务器性能肯定更加优秀,而且用的reg内存,淘宝上二手的烂便宜,这点最吸引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占的不是服务器的CPU,用笔记本看监控画面时发现CPU占用率一下子到50%了,不过也怪,刚才又试了一下 ...

E3我单位用的就是,后面会吐槽~

双路1366?你这双路机器待机整机功耗基本不会低于135W(4G*4,一块SAS硬盘,别的没有),满载功耗奔300W去了(内存,CPU都是吃电大户),机器开机到进系统之前这段时间功耗老高了。我昨天晚上测了下我那几条DDR3 RECC条子功耗,结果不出意料,每根3W。去掉3根就少了10W左右,反映到电源上,是12W左右。现在我的服务器降到1U 12G内存了,CPU是肯定够用了(我跑的程序再多也用不到6个核12线程),待机110W左右,木办法,电费花不起,全上满2U 48G内存,光待机功耗就200W了,满载功耗轻松飙到500W。不过虽然超了频,但是稳定性依然刚刚的。

单位的是E3 1230 V3好象,用的是ECC的条子。但是要注意的是普通的UDIMM由于命令线是串起来的,所以稳定性欠佳。这台电脑如果跑程序,每天出一次小毛病是家常便饭,平常看个网页,写个文档,敲个代码之类还好。虽然说是ECC条子,但是也就比台式机稳定一点点罢了。唯一一点好处是省电,待机40W,满载110W。而且待机里面含10W的显卡和10W的硬盘——仅用集显和低功耗SSD的话可以控制在15W以内。

换句话说,想要真正稳定,非RECC莫属。可惜Intel AMD都是JS,不让台机用RDIMM(为什么说是JS?因为JEDEC规范是Intel定的,AMD允许机器用4bit条子,Intel限制得死死的)。至少,我这超过频的服务器在开机服务时间内没有出过任何微型错误,稳定性和并发性能远大于各种E3I3I5I7。除了功耗大了些。

网友D:
撸主 我有2个 300G  sas 硬盘, 你要买不啊呢~便宜给你我放在没有用

网友:
高端的,我还用着atom n270安装黑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主 我有2个 300G  sas 硬盘, 你要买不啊呢~便宜给你我放在没有用

作视频存储用的,打算用普通的SATA大容量盘就行,SAS盘暂时用不上啊。

网友:
看着手痒啊。。。。。。

网友(2015-04-17):
做个记号,慢慢研究。也想弄个NAS

网友E(2015-05-17):
不知有没有基于 armCPU 黑群晖的安装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有没有基于 armCPU 黑群晖的安装教程吗?

再过两天可能有人找基于51的黑裙安装教程。

网友:
基于51的是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家里是肯定没办法用,太吵了!关注一下

网友:
楼主的服务器水平不错,我08年的时候也玩过一段时间的Dell服务器,做了一段时间IDC服务商。
11年倒闭了,不是不挣钱,只是我销售没打开,光捣腾技术去了。从构建平台,采购别人写好的平台,自己改模块。
销售本来就要上去了,结果被同行也是做IDC的,攻击进入了服务器,一次性就把我当时挂的3千多元的新网域名接口,全部注册了乱七八糟的垃圾域名。
后来就学习各种安全设置,软件,实时软备份,到最后还实验过双机热备。安全性是高了,基本无宕机,只是没性价比了,接的单都是些完全超低利润的空间单。
再后来08年以后国家对网站这块域名注册备案,越搞越严,一年到头搞个几万块的太操心,就没搞了,前段时间买了个GEN8,打算再耍耍,淘宝上面海淘的价格还比较便宜到手运费一起,1700,只是这玩意换cpu换内存加硬盘的也是一个坑了。

网友F(2016-09-22):
引用 网友E:
不知有没有基于 armCPU 黑群晖的安装教程吗?

bas4free有arm的,我也是刚知道,没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bas4free有arm的,我也是刚知道,没玩过。

nas4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