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FRDM-K64无法使用CW10.6调试

楼主(2015-03-15):
诸位兄弟们帮忙看下,新入手的FRDM-K64的板子连不上电脑,OpenSDA都找不到。根据之前的方法进bootloader,只找到一个144KB的盘,而官方下到的固件有192K,这个是怎么搞的?考不进去啊。

网友A:
驱动正常安装了吗?是那个PE公司的好像。本坛就有的,你搜索一下。
也可以看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opensda

网友:
换别的IDE吧  FSL的人说以后不会对CW中Kinetis进行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正常安装了吗?是那个PE公司的好像。本坛就有的,你搜索一下。
也可以看看http://www.amobbs.com/forum ...

手里头KEA128的都正常用,这个K64的你注意看下我bootloader的盘的大小,放不下SDA的文件。。。。。

网友:
在FRDM-K64-QSP包内已提供相关固件包文件。

网友(2015-11-16):
还是把OpenSDA刷成J-LINK吧。我用OpenSDA调试FRDM_KL02Z试了一下,要设置串口波特率,感觉不方便就刷成J-LINK了,下面链接是相关讨论。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389-1-1.html

网友(2016-02-03):
确实无法使用PE的固件  太大了 K64f进入bootloader模式下  只能识别为144k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