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工业级温湿度的传感器

楼主(2015-03-15):
有个项目需要测量钢板温度和湿度,想找个高精度一点工业级的温湿度传感器。

温度精度0.2度之内,湿度精度2%之内;工作环境是广州那边的钢厂,需要耐一定程度高温高湿的环境;最好是接触式的,能够安置在钢板表面。

请问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传感器劳驾能推荐一下?目前的情况来看价格成本不敏感,精度高就可以。

网友:
温度采用热电偶就行,湿度要采用非接触式

网友:
这个精度没有成品的传感器器件。成本不敏感可以购买工业传感器,一般4-20mA接口。

网友:
温度要在0.2度的精度?   湿度2%?    这样的精度已是非常高的的了。

网友:
钢板怎么有湿度??

网友:
最高温度3000?

网友:
温度我只用过18B20 与NTC。温度精度0.2度,这么高精度的还没见到。

网友:
工业级 和  工业级封装  这个LZ没有说清楚,另外,钢板怎么有湿度参数,只见过空气湿度

楼主:
LZ来了

先解释一下,这个是朋友用我的账号发的,所以没有及时回复各位热心网友,抱歉了

和那个朋友沟通了一下,他是要测钢板表面的温度,和钢板表面附近的空气湿度,量程就是室温的范围

开始建议他用红外非接触测量,因为这样安装很方便,但他担心红外的精度不够,因为钢板的温度可能和室内环境温度很接近,那么我建议他用表面热电偶测量,然后通过变送器转换成4-20mA或者数字接口,具体精度能达到多少我也不太清楚

湿度我搜到有带外壳的探头,标称精度是2%,http://detail.1688.com/offer/576 ... ch&tracelog=p4p
也带有温度功能,可以顺便测试一下环境温度

网友A:
热电偶0.2基本不用考虑。热电阻0.2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0.2基本不用考虑。热电阻0.2有

哦哦,0.2的温度变化对于热电偶电流变化确实是小了点,还有冷端温度精度要达到才行

网友B:
试试SHT11系列产品,淘宝30多,估计是要控制工作环境的温湿度

网友C:
0.2 肯定上 RTD 啦 不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SHT11系列产品,淘宝30多,估计是要控制工作环境的温湿度

谢谢~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 肯定上 RTD 啦 不用说

谢谢~我找找

网友:
以前用过AD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