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1100陀螺仪测试结果公布

楼主(2015-03-15):
美信的MAX21100评估板昨天终于送到了,马上就开始测试

评估板附带一个4G的u盘用来装资料,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了,导致里面的数据全都成了乱码,
一直搞到十点多才从官网上下到了新的上位机软件用来进行测试。

上位机软件可以实时显示数据并可以记录到文本,这里的采样速率大约是750HZ
数据采集的时间为1:00AM~6:00AM,室内温度14~16℃

对数据使用Matlab进行分析,先人工剔除了一些前期的抖动等异常数据后获得了3.7小时的稳定数据

这是整个3.7小时中角度的积分数据,单位是1/10000度

这是前9分钟的角度积分,取前10秒作为初始零偏值

这是最终的评估结果,上面三个数是三轴经过3.7小时候的角度与初始角度的偏差
下面三个数为每小时的零偏,完全达不到所说的4°/h

然后计算了数据的艾伦方差,结果同样离标称参数差距较大
将结果换算成dps,结果为0.0089°/s,这个参数与ADIS16365的0.007°/s接近

我找了一下以前测试的ADIS16405的测试结果,对比了一下,上图是ADI的,下图是MAX
可以看出MAX的噪声比ADI稍大一点,也印证了0.0089这个指标的正确性。

结论1:MAX21100精度未达到datasheet上所述的4°/hr的指标。
结论2:对于一个售价30元的传感器,能够达到与3000元级别IMU相近的精度,其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PS:原始数据会在稍后上传到百度云上供大家下载

原始数据连接:http://pan.baidu.com/s/1sjoJNh7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大量出货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大量出货了没?

13年的时候就生产了吧,我看mouser有1K+的现货库存,直接买一周就能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年的时候就生产了吧,我看mouser有1K+的现货库存,直接买一周就能到了

哦哦,挺好的,X宝买得到模块和芯片了。

网友B:
lz,第二张图是半孔工艺的pcb+plcc的插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第二张图是半孔工艺的pcb+plcc的插座吗?

不是半孔,插座是plcc,里面的传感器模块做了个很小的板子像芯片一样嵌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半孔,插座是plcc,里面的传感器模块做了个很小的板子像芯片一样嵌进去 ...

嗯,就是那个小板子怎么嵌到plcc的座子里去的?如果不是半孔工艺,那么小板子的侧面怎么和plcc座子导通呢?是插针吗?图片上看不清

网友:
感觉和指标差距有点大啊,为什么前面9分钟的时候很好?
是因为预热了的缘故吗?
怀疑是否和温度还是有一定关系

网友:
楼主能否做一个动态测试实验,比如转动一个角度再转回来,或者与ADIS16405之类的传感器固定在一起,看看两者动态数据的对比?

网友C:
楼主没计算地球自转,要是和adis对比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D:
零偏稳定性,度每秒与度每小时之间的转换是直接乘以3600吗? 0.0089°/s=0.0089×3600=32°/h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计算地球自转,要是和adis对比不知道效果如何

感觉这个级别的陀螺,是敏感不到自转的,早已淹没在噪声以及零偏变化里

网友:
其实数据还算不错了.lz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偏稳定性,度每秒与度每小时之间的转换是直接乘以3600吗? 0.0089°/s=0.0089×3600=32°/hr? ...

0.0089°/s是艾伦方差,直接*3600,adi的指标里面也是这么做的 0.007dps≈25dph

网友E:
这个陀螺仪做四轴,应该很稳定的

楼主:
%-- 2015/3/15 23:55 --%
start = 200000;
length =10000000;
ender =start+length;

dt(1:ender,1)=data(2:ender+1,4)-data(1:ender,4);%deltaT计算

offsetX = 0;offsetY=0;offsetZ=0;
sample=500*10;         %500HZ的采样 计算前10S的均值作为零偏
for n=start:start+sample        %估计零偏
offsetX=offsetX+data(n,1);
offsetY=offsetY+data(n,2);
offsetZ=offsetZ+data(n,3);
end
offsetX=offsetX/sample;offsetY=offsetY/sample;offsetZ=offsetZ/sample;

BiasX=0;BiasY=0;BiasZ=0;allanvarX=0;allanvarY=0;allanvarZ=0;
BX(1:ender,1)=0;BY(1:ender,1)=0;BZ(1:ender,1)=0;
for n=start:ender-1                        %对数据进行积分,获取零偏的值
BiasX=BiasX+((data(n,1)-offsetX)*dt(n,1));
BX(n,1)=BiasX;
BiasY=BiasY+((data(n,2)-offsetY)*dt(n,1));
BY(n,1)=BiasY;
BiasZ=BiasZ+((data(n,3)-offsetZ)*dt(n,1));
BZ(n,1)=BiasZ;

allanvarX = allanvarX+( (data(n+1,1) - data(n,1))^2 ) ;%计算艾伦方差
allanvarY = allanvarY+( (data(n+1,2) - data(n,2))^2 ) ;
allanvarZ = allanvarZ+( (data(n+1,3) - data(n,3))^2 ) ;
end
allanvarX=allanvarX/(2*(ender-1));%单位为°/s, °/hr直接*3600
allanvarY=allanvarY/(2*(ender-1));
allanvarZ=allanvarZ/(2*(ender-1));

BiasX=BiasX/10000;%deltaT单位为100us,因此这里需要/10000将零偏变为°/h
BiasY=BiasY/10000;
BiasZ=BiasZ/10000;

time = (data(ender,4)-data(start,4))/36000000;%数据总时长
HrBiasX=BiasX/time;%平均每小时零偏
HrBiasY=BiasY/time;
HrBiasZ=BiasZ/time;

附上带注释的matlab数据处理程序,添加了艾伦方差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陀螺仪做四轴,应该很稳定的

四轴的稳定跟PID参数,姿态算法都有很大关系,要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计算地球自转,要是和adis对比不知道效果如何

自转一般就0.002dps的样子,噪声都是±0.2dps的跳,完全被噪声淹没了

网友F:
真的有 与3000元级别IMU相近 的性能,不敢相信啊?!

网友:
LZ的测试环境是什么样的?评估板是放在转台或者水平台上测的,还是直接放桌子上测的?

网友G:
楼主的评估板什么价格呀?

网友H:
那个  贴片转PLCC 转接板还真是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评估板什么价格呀?

美信提供的,不用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有 与3000元级别IMU相近 的性能,不敢相信啊?!

传感器本身性能确实已经非常优秀了,不过相比ADI的的产品还是需要进行温度补偿,不过大批量使用起来绝对是非常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  贴片转PLCC 转接板还真是有个性

这种用的还是挺多的,就是邮票孔的测试点,只不过用PLCC代替专门的测试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本身性能确实已经非常优秀了,不过相比ADI的的产品还是需要进行温度补偿,不过大批量使用起来绝对 ...

好像确实ADI的内置了温度补偿,我现在在用ADI的一款抗震陀螺仪,贼贵。  MAX21100 手册上抗震性好像也很好。

楼主:
新增了两个参数,分别是艾伦方差和十秒平滑
10秒平滑由于后面的数据有扰动,因此忽略不计,大约是13°/h
艾伦方差对扰动不太敏感,基本上是30度左右
因此恒温条件下,传感器精度与ADIS16365是非常接近的
PS:昨天上ADI官网上看了下,16365已经被16445取代了,价格基本差不多,16445的精度是12度/h,随机游走0.56°/√h,但是以4000元的价格来衡量的话,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确实ADI的内置了温度补偿,我现在在用ADI的一款抗震陀螺仪,贼贵。  MAX21100 手册上抗震性好像也很 ...

如果是小幅高频的振动,机械上的减震更加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小幅高频的振动,机械上的减震更加有效。

是大幅低频振动,幅值一般10cm左右,频率3~4hz左右, 当然不止这个陀螺仪传感器来获得姿态,不然完全没戏

网友I:
求MAX21100内部MME相关的寄存器资料。。。等这个隐藏的大招啊,用这个做四轴肯定比6050+DMP爽。

网友:
一大波开发板,模块来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MAX21100内部MME相关的寄存器资料。。。等这个隐藏的大招啊,用这个做四轴肯定比6050+DMP爽。 ...

相关寄存器官网没给,不过在评估板的上位机工具里对每个寄存器都有解释,MME暂时我也没有资料,不过似乎也是配置几个寄存器的事儿。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相关寄存器官网没给,不过在评估板的上位机工具里对每个寄存器都有解释,MME暂时我也没有资料,不过似乎 ...

请问能把那些寄存器的解释截图公布一下吗?谢谢了!就等这玩意的大招替换DMP的MPU6050了。

网友:
我在美信的官网注册了都找不到你说的软件,能否发一份上来呢?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能把那些寄存器的解释截图公布一下吗?谢谢了!就等这玩意的大招替换DMP的MPU6050了。 ...

官网那个上位机需要评估板才能开起来,你光下载没用,reg map标注内部机密,不确定能不能直接发,可以问美信的FAE要

网友J:
这货不是已经搞了温度补偿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货不是已经搞了温度补偿了么?

没有,温度补偿每个要用温箱来测试过,非常麻烦,不是流水线上能出来的东西,卖30块钱的货,是不会做温度补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那个上位机需要评估板才能开起来,你光下载没用,reg map标注内部机密,不确定能不能直接发,可以问 ...

不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把寄存器的详细描述告诉用户,非得要买个评估板才有寄存器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把寄存器的详细描述告诉用户,非得要买个评估板才有寄存器介绍。 ...

后来问厂家要了,他们也给了,不过标注的是内部版本,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善到可以公开发布,如果前期预研,直接问美信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问厂家要了,他们也给了,不过标注的是内部版本,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善到可以公开发布,如果前期预研, ...

呵呵,终于明白TB模块为什么销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终于明白TB模块为什么销量小了

毕竟是新出的片子,美信的供货 销量的也不好买

网友K:
引用 楼主:
自转一般就0.002dps的样子,噪声都是±0.2dps的跳,完全被噪声淹没了

理论上白噪声是不影响积分结果的,地球自转是360° / 86400s = 0.004dps,已经占到0.0089dps的45%,我觉得是不能忽略的。

楼主:
地球自转是固定值,算方差就已经消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球自转是固定值,算方差就已经消去了

已经测试过,温飘严重。不过好于mpu6050.

网友L:
Allan方差有很多项,比如速率斜坡之类的,你应该都列出来,否则不完善。
建议做一个ARMA(3,3)的随机过程建模,然后卡尔曼滤波出来的图线比较一下。
也可以测量一下陀螺仪的统计先验,包括噪声的均值和功率谱密度

网友:
引用 网友K:
理论上白噪声是不影响积分结果的,地球自转是360° / 86400s = 0.004dps,已经占到0.0089dps的45%,我觉 ...

问题是,减去温度漂移和加速度的比例影响因子剩下的并不是一个白色序列

网友:
另外,说这个陀螺仪和ADIS16365相近,我认为绝对的言过其实。
ADIS16365的性能你只有做了高动态导航之后才会领悟的到。
还有就是,不知道这款陀螺仪和ST的LSM9DS0相比如何,价格看上去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Allan方差有很多项,比如速率斜坡之类的,你应该都列出来,否则不完善。
建议做一个ARMA(3,3)的随机过程 ...

没有转台,做不了速率斜坡。
我主要就是测试一下零偏稳定性这个代表性的指标,而对于其他的比例因子、温漂等问题,设备条件有限也太麻烦。
卡尔曼滤波什么的,我也不太懂,你如果想要这个指标,可以用原始数据自己去算结果,发上来给大家瞅瞅。
如果想要更复杂的数据,你可以跟美信申请个评估板。

网友J:
引用 网友L:
Allan方差有很多项,比如速率斜坡之类的,你应该都列出来,否则不完善。
建议做一个ARMA(3,3)的随机过程 ...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提供一个美信的开发板。测试一下。

网友L(2015-04-22):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提供一个美信的开发板。测试一下。

真的吗?加qq聊吧,我很有兴趣。q503504823或tel 18615745916.我是电子科技大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的吗?加qq聊吧,我很有兴趣。q503504823或tel 18615745916.我是电子科技大学的 ...

已经快递给你,希望早点看到结果,造福全宇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问厂家要了,他们也给了,不过标注的是内部版本,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善到可以公开发布,如果前期预研, ...

可以发我qq一份么 谢谢 404041481

网友M(2015-05-28):
今天发现lz也是中控的。lz你是中控哪个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今天发现lz也是中控的。lz你是中控哪个公司的?

我在机器人

网友:
我指明几个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探讨。
1.楼主的积分过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这个积分只是传感器轴向积分,不能代表任何关于载体的姿态信息
2.楼主的积分过程中没有对不可交换误差进行弥补,这是导致你的积分一直发散的重要原因
3.楼主应该把软件中记录的xyz轴的bias都记录下来,这是maxim提供的温度和加速度补偿量,不信你可以用电吹风验证一下

网友:
因此,在没有弥补温度漂移并且很好的对传感器进行随机过程建模之前,这些数据的都不将是有意义的,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继续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K:
理论上白噪声是不影响积分结果的,地球自转是360° / 86400s = 0.004dps,已经占到0.0089dps的45%,我觉 ...

MEMS传感器几乎无法敏感到地球自转,请翻书

网友:
这是用旋转矢量测量出来的5小时数据

网友:
用的是楼主提供的数据

网友L:
楼主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xyz的bias给我,我再做一个出来,相信会很不一样

楼主(2015-07-04):
引用 网友L:
楼主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xyz的bias给我,我再做一个出来,相信会很不一样

bias你自己估算啊。。。
都是静态数据,取80秒做个均值就是bias了
我能给你什么bias?

网友L:
引用 楼主:
bias你自己估算啊。。。
都是静态数据,取80秒做个均值就是bias了
我能给你什么bias? ...

我晕,他自己里面提供了温度补偿,就是所谓的bias,然而你并没有提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晕,他自己里面提供了温度补偿,就是所谓的bias,然而你并没有提供啊

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
三十块钱的芯片 你还指望温度补偿?

网友L:
引用 楼主:
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
三十块钱的芯片 你还指望温度补偿?

我也真的是要给你跪了,人家说明书上都写明了有,你还不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真的是要给你跪了,人家说明书上都写明了有,你还不相信?

你跪着好了,我眼瞎,还真没看见。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跪着好了,我眼瞎,还真没看见。

倒底有没有?看手册确实是全温,不过看DS,又好像是有1%左右误差。。。。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倒底有没有?看手册确实是全温,不过看DS,又好像是有1%左右误差。。。。日 ...

首先 温度传感器是有的 但是出厂肯定没有经过标定 标定一批传感器要好几个小时 肯定跟不上量产的需要
ADI有标定和未标定两种,价格一片差200元
所谓4°的指标也是25℃恒温测试的结果
一般温度标定自己有温箱就可以做,做5个点就能标定的比较准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 温度传感器是有的 但是出厂肯定没有经过标定 标定一批传感器要好几个小时 肯定跟不上量产的需要
ADI ...

您去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看了一下max21100的datasheet,好像没有提及那几个bias寄存器的实际作用,刚看了max21100的register map,里面也没有提及,相关的资料发在了四轴区了
倒是看到老外的代码里有用到那几个寄存器,他们是计算对前几秒的传感器输出做计算,计算的结果写入那几个bias寄存器

感觉是如果那几个寄存器非0的话,那么传感器读数的输出则是经过了那几个寄存器的补偿了

网友(2015-08-26):
这不是停产了么。遗憾这么牛的芯片没赶上啊

网友N:
这个评估板在哪买到的?  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评估板在哪买到的?  价格多少?

找原厂申请的,不过现在都停产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找原厂申请的,不过现在都停产了。。。

你说评估板停产了还是MAX21100  芯片停产了?

MAX21100  这个芯片才出来没多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说评估板停产了还是MAX21100  芯片停产了?

MAX21100  这个芯片才出来没多久呀 ...

看楼上的图,美信把mems整条线砍掉了

网友(2015-10-24):
看到最后一贴,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网友:
认真把这颗陀螺仪的测试看完,到最后发现楼主居然说停产了,建议标题前面加三个字“已停产”。

网友(2017-01-04):
认真把这颗陀螺仪的测试看完,到最后发现楼主居然说停产了,建议标题前面加三个字“已停产”。 +1

楼主(2018-06-12):
好消息啊,MEMS产品线被国内收购了,今年要复产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598-1-1.html

网友(2019-03-16):
说明供货极度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