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四元数欧拉角计算问题

楼主(2015-03-15):
现在我能正确的读到MPU6050各寄存器的数据,也能将他们处理成正确的加速度,角速度真值,然后用这个函数,输入参数是三轴加速度,角速度真值,但是得到的欧拉角波形是这样的

,显然不对,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void IMU_update(int gx, int gy, int gz, int ax, int ay, int az)//gx£¬gy£¬gzÊÇÈýÖá½ÇËٶȣ¬ax,ay,azÊÇÈýÖá¼ÓËÙ¶È
{
  float norm;
  float hx, hy, hz, bx, bz;
  float vx, vy, vz,wx, wy, wz;
  float ex, ey, ez;

  float q0q0 = q0*q0;
  float q0q1 = q0*q1;
  float q0q2 = q0*q2;
  float q0q3 = q0*q3;
  float q1q1 = q1*q1;
  float q1q2 = q1*q2;
  float q1q3 = q1*q3;
  float q2q2 = q2*q2;
  float q2q3 = q2*q3;
  float q3q3 = q3*q3;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ex = (ay*vz - az*vy) ;
  ey = (az*vx - ax*vz) ;
  ez = (ax*vy - ay*vx) ;

  exInt = exInt + ex * Ki;
  eyInt = eyInt + ey * Ki;
  ezInt = ezInt + ez * Ki;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Yaw = atan2(2 * q1 * q2 + 2 * q0 * q3, -2 * q2*q2 - 2 * q3* q3+1)* 57.3;//yaw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

网友A:
p,i,T参数都调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T参数都调好了吗?

halfT用的是6050姿态解算时间的一半(初始化的时候设置125HZ,时间是0.008s,halfT取的0.004),Kp和Ki与这个有关么?如果有关的话应该如何整定?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alfT用的是6050姿态解算时间的一半(初始化的时候设置125HZ,时间是0.008s,halfT取的0.004),Kp和Ki与 ...

看不懂你的图   不过这个姿态解算 算法需要注意的就是p,i参数,halfT周期参数,以及载体坐标系的坐标轴定义方向了  没其他问题。 p  i 调参 我也没想到好办法呢  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