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适合上黑群晖的主板,不过是阉割版,帮看与原版区别

楼主(2015-03-15):
最近想装台小主机,装黑群晖。在TB上找到一块技嘉的主板,据说是服务器定制的,带raid。不过从tb看的图片,看上去有很多接口没焊上去的。

型号是:技嘉MN525RI 网上都没有什么资料。只有淘宝上的有几家在卖。描述也不多。不过看描述非常适合上黑群晖。
千兆网卡,Intel® Atom™ D525,RAID支持,Intel® SATA RAID 0/1/10/5

主板实价型号为: MN525RI ,17*17迷你小板 集成CPU
全新 正品Gigabyte技嘉 D525E-C6 NAS主板 ATOM 黑群晖软路由工控POS。送原装档板。带顶级千兆网卡,最大支持4G 单条,南桥带支持RAID功能,PCI-E 4X扩展接口可加USB3.0或网卡
规格

Mini-ITX
170W x 170D (mm)CPU
Intel® Atom™ D525
2 cores / 4 threads
1.8 GHz
13W max. TDP插座
1 x BGA 559南桥
Intel® ICH9R内存
2* DDR3
单条最大 4GB

支持2条

网卡
Intel® 82574L
显卡
Intel® GMA3150声卡
-SATA接口
1x SATA II 3Gb/s portsRAID支持
Intel® SATA RAID 0/1/10/5扩展槽

主板 I/O
1 x USB 2.0
1 x CPU fan
1 x System fan
1 x Front panel header
后面 I/O
2 x USB 2.0
1 x VGA
1 x RJ45
TPM-系统支持
Windows 7 32/64bitPower Supply-电源标准
1 x 24-pin ATX
1 x 4-pin ATX 12V

以下为技嘉官方网站查到的资料
http://b2b.gigabyte.com/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4117#sp

从官方网站的资料看,很多接是有的,譬如:PCI 4X,5个SATA。
但淘宝上的图片与描述说,只有一个STAT,PCI 4X好像也没有。

从其他网站有人买的DIY 的NAS ,有用到这块主板的,而且是原装的,接口都焊上了。
http://www.chiphell.com/thread-1189209-1-1.html

从图片看,两块主板完全一样,只是淘宝上的有些接口没焊上。
原版上有5个sata口,淘宝上只有一个sata口。
原版上有PCI 4X接口,淘宝主板没焊这个口。

我想问一下大家,淘宝上的这块板,是不是加上这些接口就可以了,还是说主板上这些功能会通过技术手段屏蔽了,即使加上硬件接口,没不会有相应的功能?

这块板比较便宜,原板468元。现在这块才150元有交易, 不过买的人不多。没什么评论。

下面有人已经搞出来的:

统一回复下
1.板子是技嘉的,看样子就是NAS的板子,板载网卡好像是Intel的82574,比8111强多了
2. 缩水的板子只有一个sata,并且BIOS也是修改过了,里面只有一个SATA选项
3.已经成功的加了另外4个SATA口,刷了官方的F2版BIOS,所有sata口都能正常识别,现在正在连续测试中,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3. 板子后面还有一个ESATA口,也可以自己直接加,但是后挡板要开口,嫌麻烦,我没有焊上去,
4. PCIE4x可以自己加,目测没有外围电路需要加元器件,现在没有需要,暂时没有焊上去
5 目前加了一个3.5的2T和 两个2.5的1T,1U电源,整机功耗在27W左右
6 网络唤醒,硬盘休眠功能都已经调通

以上经验仅供参考,加sata除了加一个sata接插件,每个sata口2对信号线要加4个0.01u的0402电容,及其费事,太小。sata接口过孔都是过锡了,去锡费了好大的劲

总结,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有条件的话,这块板子绝对超值了。

网友:
也可能需要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刚刚另一个帖子里圣手大师已经说了IntelRaid 是假raid

网友A:
最近这板子确实很火~已经有帖子说了SATA口是可用的,双网卡刷个原版的BIOS也可以用~  性价比确实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这板子确实很火~已经有帖子说了SATA口是可用的,双网卡刷个原版的BIOS也可以用~  性价比确实挺高! ...

是吗?在哪里看到的?我看淘宝的成交记录也不多,只卖了几块。

如果是的话,真要买几块回来囤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在哪里看到的?我看淘宝的成交记录也不多,只卖了几块。

如果是的话,真要买几块回来囤一下。呵呵 ...

可能是数码之家,我去找找浏览记录去

链接来了  http://gebi1.com/thread-240580-1-1.html  sata确认可用了,原帖里没有再更新了就

网友A:
来了主板手册,根据官网的介绍,本来确实是做存储的板子,定位也确实是服务器级别的,板载了BMC,双路千兆。不过现在阉割掉了BMC顺便把它使用的那个网口也阉割掉了。sata简单,之前有块超微的服务器板子也是阉割的我回来自己加座子直接可以使用;pcie也好办,不过不怎么好焊。第二块网卡可能有点难度,关键看BIOS支持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了主板手册,根据官网的介绍,本来确实是做存储的板子,定位也确实是服务器级别的,板载了BMC,双路千兆 ...

只是做黑群产晖一个网卡应该够了吧?
其实主要关心的是另外4个sata口能用就行了,其他的不怎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做黑群产晖一个网卡应该够了吧?
其实主要关心的是另外4个sata口能用就行了,其他的不怎么重要。 ...

补全sata口附近的信号线上电容应该没问题吧~实在不行刷官网上的bios呗

网友:
据说Intel集成的RAID功能要消耗CPU性能,不过这个价位真的很超值了。

网友B:
我有块Intel D2550的板子(17*17的),带HDMI接口,双千兆网卡,两个SATA接口,带2G DDR3内存。以前装个黑群晖,现在想出了,连全铝机箱,一共出350吧,再送一块DC-ATX电源板,自己DIY吧。有意的朋友,给我发论坛短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Intel D2550的板子(17*17的),带HDMI接口,双千兆网卡,两个SATA接口,带2G DDR3内存。以前装个黑 ...

有意,已经发消息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Intel D2550的板子(17*17的),带HDMI接口,双千兆网卡,两个SATA接口,带2G DDR3内存。以前装个黑 ...

连接看看

网友:
Intel Raid 比真正的raid还是有区别的,性能差了一截。
一般外置的raid都增加加了缓存,以及备份电池。
不过比没有强.....至少我的intel的raid0,上并发传输速度还是还是提高了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
手头也有一个黑群跑4块2T,打算换这个了
焊上PCI-E x4接口,估计能上硬rai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
手头也有一个黑群跑4块2T,打算换这个了
焊上PCI-E x4接口,估计能上硬raid卡 ...

要买就快点出手了,已经有人有扫货了。问了几家都没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买就快点出手了,已经有人有扫货了。问了几家都没货了。

真的都卖光了,真有生意头脑。
算,继续等吧,现在的板还能凑合用,也是4口+千兆。等1900的主板降下来再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意,已经发消息给你了。

:-(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这么合算的东东让楼主你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的都卖光了,真有生意头脑。
算,继续等吧,现在的板还能凑合用,也是4口+千兆。等1900的主板降下来再 ...

刚才看了还有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看了还有货啊!

没货 的,我拍了一家的,后面地卖家也说没货了,被人一次买了50片,叫我退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货 的,我拍了一家的,后面地卖家也说没货了,被人一次买了50片,叫我退款。 ...

全淘宝的都被扫光。
若干日子后,肯定会有一批焊上sata口,在淘宝提价至少100卷土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淘宝的都被扫光。
若干日子后,肯定会有一批焊上sata口,在淘宝提价至少100卷土重来   ...

非常在理。拿回去焊上端口。然后加价再来。

网友:
研究一下最好能把第二个网口补上

网友C:
楼主,发了条消息给你。我最近买到一块了,不过缺挡板。
想找你帮忙量一下尺寸,见到请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了条消息给你。我最近买到一块了,不过缺挡板。
想找你帮忙量一下尺寸,见到请复,谢谢! ...

靠,我也买了块,不过有问题,退回去了。但挡板忘记退回去了。我看一下,卖家还要不要,不要的话就送给你,你出邮费,要不要?

问一下,你在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
淘宝这帮人太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我也买了块,不过有问题,退回去了。但挡板忘记退回去了。我看一下,卖家还要不要,不要的话就送给你 ...

你那块出现什么问题?短消息回你了。
如果卖家不回收的话,就发给我吧。到付即可。

网友E:
不折腾  intel  D525MW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折腾  intel  D525MW

这款的SATA口太少了,至少4口才有搞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款的SATA口太少了,至少4口才有搞头

上PIC  e啊,这个有音频显卡打印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PIC  e啊,这个有音频显卡打印口

主板内的mini pci-e口转接成PCI-e x1口?

网友F:
这个有货了,买了一块,在路上

楼主:
在哪间店买的?如果是广州发货并不带挡板的话,那恭喜你,可能中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货了,买了一块,在路上

如果是这个序列号,恭喜你,中奖了。楼主买了退回,然后是我买了退回。试了两条金士顿都点不亮,祝你好运

网友F(2015-04-14):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个序列号,恭喜你,中奖了。楼主买了退回,然后是我买了退回。试了两条金士顿都点不亮,祝你好运 ...

好的,谢谢。幸亏买了运费险, 刚刚去问了卖家,不承认主板是退货有问题的。没有挡板提供,家里有多个品牌的内存条,到时候测试。已经在路上了,得先收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幸亏买了运费险, 刚刚去问了卖家,不承认主板是退货有问题的。没有挡板提供,家里有多个品 ...

真的买到退货了?这卖家也太坑了吧,如果你测试没问题,你要档板的话,我将档板送你,不过邮费自理。我退货的时候忘记发回去了。
卖家也不承认是主板问题,说退回他那边测试正常,是内存兼容性问题。我试了金士顿的1G,还有海力士的2G都是点不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买到退货了?这卖家也太坑了吧,如果你测试没问题,你要档板的话,我将档板送你,不过邮费自理。我退 ...

还在路上的,期间我问卖家,开始死不承认是退货,后来又改口说他测试过,说没问题。家里只有三星跟宇瞻的内存条,都是2G的,到时候测试下。

网友:
已收到主板,目前测试一切正常,三条三星一条宇瞻,2g混插测试了,一下点亮。也混插情况下出现过一次点不亮的情况,给COMS放电后正常,故障未在出现过。先装了个XP系统,刷了F2的BIOS,6个SATA的选项出来了。家里有事,过几天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