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是一个k60板子的一部分,这个VR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5-03-15):
这是公司找到其他厂家的一块板子,不知道这个VR2是个什么元件?
有说VR是压敏的符号,但现在手头没有测的东西,难以压抑好奇心,特问一下。

网友:
可能是热敏电阻

网友:
万用表量阻值,手摸摸再量

楼主:
不应该是,因为板子上好几个地方都有这个。

网友A:
有的说法是 如果是两端器件  有可能是压敏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因为板子上好几个地方都有这个。

那估计是压敏电阻了

网友:
看着是个电压采样电路, VR应该是限制电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压敏电阻了

我也觉得像是

网友C:
VR一般是电位器的标识

具体是什么元件 需要分析原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R一般是电位器的标识

具体是什么元件 需要分析原理吧

你见过两个脚滴电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两个脚滴电位器?

可能不是第一版PCB 第一版的时候用电位器调试 查到合适的阻值之后就用电阻代替了 但是标号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不是第一版PCB 第一版的时候用电位器调试 查到合适的阻值之后就用电阻代替了 但是标号没变 ...

看这个样子真不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说法是 如果是两端器件  有可能是压敏电阻

猜测也是压敏,

网友:
要不烫下来做个试验试试看了

网友D:
应该是压敏电阻,手机上,手持设备上用的比较多,成本低一些,替代TV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压敏电阻,手机上,手持设备上用的比较多,成本低一些,替代TVS!

这个封装的,没有多少V吧

网友:
抄下板子,在分析一下电路就不最明显了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封装的,没有多少V吧

这个应该是0603的,0402都多多!
随便百度了一下,0603可以做到28v耐压,已经不小了!
http://product.tdk.com/zh/catalog/datasheets/c9c11_avr.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0603的,0402都多多!
随便百度了一下,0603可以做到28v耐压,已经不小了!
http://product.td ...

跟那些上千V的压敏,TVS弄混了,这个确定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