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带线仿真对地的电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3-15):
疑问一,对箭头处的电容不是很理解,这个是在ads仿真中出来的电路,这里的电容的意思就是对地是开路的意思么?  就是利用开路线来代替电容么?
疑问二,仿真给出了微带线的设计图形,但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走线宽度一般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A:
我怎么感觉电容是相当于短路,走线宽度就按照仿真的结果来,当然实际需要一点调整。

网友B:
楼主你使用的是MLEF模型,这个模型会考虑边沿端面到地的电容(除了开路微带本身的电容),等效为微带线略微延长(大约5%)

至于宽度设置,需要多少就设置多少呗,这个没有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电容是相当于短路,走线宽度就按照仿真的结果来,当然实际需要一点调整。 ...

你的意思是箭头2处的走线宽度也是0.248mm,那么长度呢?长度多少到TL1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使用的是MLEF模型,这个模型会考虑边沿端面到地的电容(除了开路微带本身的电容),等效为微带线略微 ...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
1.等效为微带线略微延长(大约5%),你的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高频对地容易产生电容效应,是要注意这个微带线对地的距离么?
2.我箭头2处的宽度你说的无所谓,那么长度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
1.等效为微带线略微延长(大约5%),你的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高频对地容易产生电 ...

噢噢,上个图清楚点

看到下图的红圈,这个开路微带的铜箔的端面,它对地的电容,就是模型里面的电容。

当然,这个电容不是主要的部分,只是寄生的,但是它会导致等效电容变大,等效电容变大也就意味着开路微带延长

至于第二点,说实话,我也没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如果你要做特定阻抗的微带,那么微带的宽度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噢,上个图清楚点

看到下图的红圈,这个开路微带的铜箔的端面,它对地的电容,就是模型里面的电容。

我的意思,就是我的箭头2处的走线是ADS表示出来的,这个走线在画图的时候实际上存不存在。
我觉得应该不存在吧,应该是微带线直接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我的箭头2处的走线是ADS表示出来的,这个走线在画图的时候实际上存不存在。
我觉得应该不 ...

那是原理图的东西,layout没有的,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噢,上个图清楚点

看到下图的红圈,这个开路微带的铜箔的端面,它对地的电容,就是模型里面的电容。

你说的这个对地电容,一般怎么来计算这个对地电容的参数。 不同的频率怎么来选择板子的厚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对地电容,一般怎么来计算这个对地电容的参数。 不同的频率怎么来选择板子的厚度呢? ...

这个对地电容是等效出来的,可以参考无耗传输线输入阻抗计算(端接负载)

频率和板子的厚度没有直接关系,比如我现在做的从几十MHz到5GHz左右都是一个板厚

只是因为介质损耗的缘故,高频损耗会大(和板厚有一定关系,但是影响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噢,上个图清楚点

看到下图的红圈,这个开路微带的铜箔的端面,它对地的电容,就是模型里面的电容。

这样子的话就明白你的意思了,非常感谢啊。存在等效电容的话就延长微带线 ,是这个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