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的一些误区---亲测体会

楼主(2015-03-15):
   前段时间使用了nrf24l01无线模块,用于6对1的数据传输,但是买过了很多模块,发送方发送数据以后,接收方一直接收不到数据,于是我开始在软件,硬件的问题上寻找问题,研究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搞通,因为在淘宝上面买的模块,卖家一直在说供电是3.3V,最大不能大于3.6v,但是后来我只有接5v供电才可以收发才通畅,3.3v电源供电误码率太高了
  所以现在还在苦于nrf24l01不通问题的朋友们,不妨试试5V供电(这样也有风险,如果模块确实是3.3标准的话,5v可能会烧坏模块)
下面我分享一种nrf的测试方法,即将发送和接收分开来测试,这也是我从别人那里学习来的,就是失能自动重发功能,失能接收通道0,这样,发送方在数据发送之后,就不需要收到应答信号就可以触发中断,这时读取STATUS,TX-FIFO寄存器的值,如果发送成功,则两个寄存器的值分别为0x2E,0x11
如果有nrf24l01问题需要沟通的童鞋加我QQ738585424讨论交流

网友A:
果断沙发,楼主真的是个大胆的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敢这样操作的!

网友B:
肯定的说这不是电源的问题,接5V会把芯片烧坏的

网友:
一直都是3.3V供电,工作非常良好

网友C:
肯定是你的3.3v电源不干净,5v的可能干净一些,而且恰好你的片子能扛5v

网友D:
楼主在你的3.3V上面并一个105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你的3.3V上面并一个105电容试试

去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的说这不是电源的问题,接5V会把芯片烧坏的

我已经用5V供电了,而且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你的3.3v电源不干净,5v的可能干净一些,而且恰好你的片子能扛5v ...

有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沙发,楼主真的是个大胆的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敢这样操作的!

当时找不出问题,反正都不行,直接上5V,大不了变垃圾

网友(2016-01-05):
脑洞大开

网友:
很吓人的感觉,用5V治疗芯片

网友:
我觉得调试nrf时候 电源是老生常谈了  芯片传输时间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