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在板边横截面铺铜吗

楼主(2015-03-15):
有个问题请教下嘉立创和论坛同学们

现在有个小板子,很小,要焊接三根线,如果一面焊接2根线,不好操作
现在想法是:正反面各焊接一根,板子横截面焊接一根,问题是这个横截面能做出来吗?怎么搞?

能否做个方形通孔放在边上,outline经过通孔当中,这样做出来就只有半个孔,孔内壁有铜,就可以焊接,这种方法可行吗

感谢

网友:
可以搞成半孔吧 ,现在很多蓝牙模块或者wifi模块都是那样的封装

网友:
感觉还是想办法在PCB面挪出点小位置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