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DDR2,modelsim仿真对,但altera的signal tap ii显示错?

楼主(2015-03-16):
调试DDR2,modelsim仿真对,但altera的signal  tap ii显示错?
是因为 本身数据就是错的,还是 因为 signal  tap ii 的原因造成的显示错?

网友:
仿真跟实际运行是两码事,把问题描述清楚,软件一般不会有问题,多考虑自己的原因

网友:
看看你的采样时钟

网友:
使用signal  tap ii来调试SDRAM最郁闷了,因为SDRAM的时钟和你的控制器需要一定的相位差
可是signal  tap ii一般提供不了那么高的采集时钟,所以出来的信号看的很郁闷哈;

楼主有好的解决办法给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