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电路能实现正负电源切换输出

楼主(2015-03-16):
有没有这样的电路能实现正负电源切换输出! 在一路上用单片机IO口实现控制正负电压输出

网友:
继电器
MOS型光耦如AQV253

网友A:
我以前做门的电动暗锁的时候就有用过你的说的这个搞法,我那会是控制电机正转,锁舌伸出,控制电机反转就锁舌缩回,可惜我不会单片机,我就用废旧光驱上面的出盒控制IC,具体我不记得型号了(类似258运费大小),但主要的脚有 供电2个脚   输出两个脚(正负脚不固定,随着控制脚的高低电平而动) 控制两个脚(高低电平方式控制), 然后搞定了。供参考,莫元不莫元无所谓的,能用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门的电动暗锁的时候就有用过你的说的这个搞法,我那会是控制电机正转,锁舌伸出,控制电机反转就锁 ...

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你那个电动暗锁的情况,我现在做一个设计,需要用到一个可以控制开关的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你那个电动暗锁的情况,我现在做一个设计,需要用到一个可以控制开关的锁  ...

那个锁大概是在2006年的时候弄的,我记得还在阿莫论坛发过相关贴的,洋洋洒洒一大篇,现在好像找不到了。那个锁没有什么特点,就是滚珠丝杆形式拖着15mm直径的铁栓前后运动,控制方式有好几种,包括手机电话或者短信 滚动码遥控 什么的,选择多了。但机械部分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门垮了,锁不能断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锁大概是在2006年的时候弄的,我记得还在阿莫论坛发过相关贴的,洋洋洒洒一大篇,现在好像找不到了。 ...

对就是这个,我现在是有两个部分他们之间是断开的,需要这么一种锁来控制这个“门”的开关,我现在锁不知道选什么好,我想问一下你那个锁选用的是什么材料的,或者说是什么型号的锁,哪里买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个,我现在是有两个部分他们之间是断开的,需要这么一种锁来控制这个“门”的开关,我现在锁不知 ...

机械和电子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没有借用市场上的。

网友:
L9110,L298

网友:
H 桥电路

网友:
H桥 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网友:
H桥 正解.

楼主:
H桥负电压能过吗

网友:
H桥,用继电器也行,切换慢点。。注意死区

网友C:
看你的硬件接法了,电压是个相对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硬件接法了,电压是个相对的量

我是想 负载两端 一端是保持接地,另一端正负脉冲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 负载两端 一端是保持接地,另一端正负脉冲切换

photoMOS 二楼正解!

网友:
继电器和H桥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