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HZ值在哪定义?我改了没效果

楼主(2015-03-16):
飞淩的linux3.0.1在6410板上跑HZ值在那定义的,我在include/asm-generic中的param.h把HZ=100改了HZ=200,编译看不到变化,怀疑不是这里定义的

楼主:
知道一点了,要运行一个timeconst.pl的脚本,输出.h但我运行脚本生成的结果出错,timeconst.h内容空的,现在还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一点了,要运行一个timeconst.pl的脚本,输出.h但我运行脚本生成的结果出错,timeconst.h内容空的,现在还 ...

你去make menuconfig 看看好像是在那里面改

网友:
只是在param.h里改还是不行的,还有几个地方要改的,具体是哪我也忘记了,4年5年前我在Fedora上改过。。。。

网友:
编译内核的时候有选项可以改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1101205-id-1830582.html
Processor type and features
中央处理器(CPU)类型及特性
Timer frequency
内核时钟频率,桌面推荐"1000 HZ",服务器推荐"100 HZ"或"250 HZ"

网友: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1101205-id-1830582.html

楼主:
结贴:在Kconfig中修改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