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速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5-03-16):
大伙做平衡车时,速度控制部分,检测的速度的方向是怎么判断的,除了正交解码一般怎么叠加进去

网友A:
速度方向是你给电机的,怎么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方向是你给电机的,怎么不知道。

因为外力作用下的方向跟给的不一定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外力作用下的方向跟给的不一定一样啊

这个已经是失控的范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失控的范畴了。

我之前做的时候是根据自己输出的正负来给方向,可是效果不好,我就怀疑这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速度的方向是指速度变大或者变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做的时候是根据自己输出的正负来给方向,可是效果不好,我就怀疑这里的问题 ...

应该根据检测到的正负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根据检测到的正负来控制

就是一定得用两相编码器咯?

网友:
要有速度反馈电机应该装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