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这样接法有问题吗?

楼主(2015-03-16):
如图所示,接触器吸合时变频器得电工作,接触器断电时变频器直接带负荷断电,这样对变频器有损害吗?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接触器通断电控制变频器的目的是什么?虽然现在变频器的自身保护已经很完善了,但运行中突然断电还是会有大几率损坏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接触器通断电控制变频器的目的是什么?虽然现在变频器的自身保护已经很完善了,但运行中突然断电 ...

是在原有的设备上简单改造了下,正常的话应该怎样切断负载才合适,谢谢!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是每次断电都会产生一次低电压报警。变频现在保护的比较好,放心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原有的设备上简单改造了下,正常的话应该怎样切断负载才合适,谢谢! ...

你的“简单改造下”是指不可调速改为可调速吧。接触器可以免了,改成三相空气开关好了,仔细看说明书,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控制信号端子直接控制电机远程启动,具体应用可以参考说明书的典型案例。

网友B:
变频器的前段最好用空开,不要用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简单改造下”是指不可调速改为可调速吧。接触器可以免了,改成三相空气开关好了,仔细看说明书,可 ...

是的,不可调速改为可调速。之所以直接断电主要是里面原来有时间继电器,时间一到,直接切断接触器,比较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前段最好用空开,不要用接触器。

启动倒没问题,主要是停止的时候,除非用人工停止变频器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倒没问题,主要是停止的时候,除非用人工停止变频器工作。

仔细看说明书,大部分变频器都有定时控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说明书,大部分变频器都有定时控制功能。

好的,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没关系的,很多变频器手册推荐也都是这么接的,发生报警的时候断开主电路电源。

网友C:
我见过许多这样接的,也见过许多接触器放在变频器后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倒没问题,主要是停止的时候,除非用人工停止变频器工作。

你这个变频器可以设置为外部端子控制,时间到了,给一个信号,停机就行了,直接短电,对变频器有比较大会冲击,也会报欠压,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这样会损坏变频器的,一般变频器前会推荐用电抗器的,以防止断开电源的产生的反电动势的影响,而你这样用有没有想过当变频器处于大负载时,接触器突然断开,得产生多大的反电动势?

网友:
只要接触器不是一小时动三五次就没有问题,但是这样接触器损坏的快很多,建议拆掉接触器,装一个塑壳断路器,和一个微型继电器,由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这样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许多这样接的,也见过许多接触器放在变频器后面的。

这种接法应该不太常用吧,前面还是空开用的多些,变频器后面带单个负载一般是直接接的,如果是一拖N的涉及到切换才会在变频器后面用接触器的

网友:
变频器里的电容 经常充放电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有这样的接法,就是不知道楼主想怎么样用法!你改把应用场合简单说说,才能看合理不合理!

网友:
这样的接法不是不行,最重要看楼主怎么用,如果单单停止用变频器控制停止效果更好,停止时间可以控制,如果接触器是用于急停回路,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紧紧用于正常的停止理论上是不允许的,如果这样用对设备,对变频器都有损伤

网友:
频繁动作肯定不行,手册都有注明。我见过实际55kw电机应用损坏,改用双变频故障时自动切换输出端接触器后再启动备用变频器ok。

网友:
接触器在前面肯定不行  后面可以